UC215轴承一侧用了3年,另一侧今年更换3次了!

楼主(2010-11-30):
我单位在输送皮带驱动轮上使用的UC215轴承,一侧正常使用了3年,而另一侧仅今年就更换了3盘,什么原因,求助各位请指教.

网友:
驱动端非驱动端、固定端非固定端问题?

网友:
受力点不均衡吧,UC好像是调心轴承吧。

网友:
应该是驱动端的问题

楼主:
驱动端存在什么问题?

网友:
坏的情况是个什么样子。一般情况是受力不均造成,也有驱动的联接配合。

网友:
轴承应该成对更换才行呀。

网友:
一般驱动端受力较大,固定端受力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