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加工什么扩孔工具效率高?

楼主(2010-11-30):
我想加工直径68 减0倒0.5的通孔 , 223长  , 光洁度12.5    ,           荒孔钻到35 了 。
    请问:
车床加工什么扩孔工具比较好   效率高?       不考虑用普通钻头效率太低         。

高手给点建议

网友:
  买管材冷拔管!!!

网友:
楼上说的对,除非你想卖铁屑挣钱。买管最省事

网友:
管材公差在0.1应该没问题     不知道是否超差

网友:
刀够长么?我有点感觉要掉头啊

楼主:
工件壁厚80多 哪有管材?

楼主:
怎么无人问津啊   版主帮帮忙

网友:
不知道你要加工的材质是什么

网友:
做一把糖刀杆,前头开一个装车刀的方孔,刀杆直接夹到刀盘上,用短把硬质合金车刀装到方孔内直接镗孔,效率是很高的。

网友A(2011-05-09):
回复 网友B:

LZ你是不是我们这的,你做的产品怎么和我们的一样啊 ?????

网友:
刀够长么?我有点感觉要掉头啊   同感

网友:
从35加工到68?不能从工艺上入手么?这个加工余量那么大!
在车床加工只有用镗孔刀吧,要不就是钻了!就是不知道什么材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做的是什么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阀上的配件,不要告诉我你也是的啊

网友:
65钻头扩孔,然后做把插刀杆精车,没什么问题

网友:
一次扩孔加工量过大,加工会比较困难。

网友:
专用刀柄 一刀到位 刀背装2到3个轴承防震 转速进给 要慢点  冷却液把铁销往里面冲

网友:
如有镗床,借用锥柄镗刀杆,如没有做一个,装到尾座的锥孔内,对好刀镗就行了,好处是一次对好刀具可以加工很多件尺寸不变。做一把镗刀杆夹在到方刀盘上镗孔也行,考虑到孔较深较大,可能容易打颤。

网友:
磨白钢刀浮镗,一刀搞定。

楼主(2011-11-05):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LZ你是不是我们这的,你做的产品怎么和我们的一样啊 ?????

                     你是哪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