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换个孔80的卡盘啊

楼主(2010-11-30):
我是沈阳c6150的普车,卡盘孔径才50,怎么换个孔80的卡盘啊,大连卡盘都是80的孔径,沈阳九没有80孔的卡盘吗?或者改装一个,请教怎么改啊?

楼主:
大连的卡盘跟沈阳的卡盘眼不对啊

网友A:
车最大能开多少?别弄到最后即使换了也用不了!

网友B:
外购孔径80的卡盘,后再重新加工车床主轴端与卡盘之间的连接盘,一般来说为确保精度是先让连接盘与主轴端紧固,用车床自身刀具精车配合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购孔径80的卡盘,后再重新加工车床主轴端与卡盘之间的连接盘,一般来说为确保精度是先让连接盘与主轴端紧 ...

连接盘用什么材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最大能开多少?别弄到最后即使换了也用不了!

好多加工件的外圆大于50的都放不进去,所以改卡盘,长度300mm 外圆50以上的工件都不好加工,以前我用抱卡盘的方式干,但是不能开快速,怕飞了卡盘,我用沈阳的卡盘抱大连的卡盘,只是一个笨方式。所以想直接换个大连孔径80的卡盘

网友C:
把卡盘内孔车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卡盘内孔车大

沈阳卡盘有4个螺丝在中点,车的话螺丝咋办?

楼主:
楼上的你一小时发几次帖子

网友D:
zan  一个型号的床子!沈阳150这个卡盘真的是很恶心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zan  一个型号的床子!沈阳150这个卡盘真的是很恶心人。

是啊 卡盘孔直径才50多。。。。。。。。。。

网友:
差的少了一般掏一刀         差那么多肯定不行

楼主:
差太多了  车一刀也不行啊

网友:
卡盘是车床部件中的标准件,你可参看卡盘的技术说明书,就可选择80mm,甚至更大内孔的卡盘了,当然换卡盘一定得重新制制法兰连接盘了,材料可选Q235或45。你所要加工的工件长度才300mm,只要把卡盘内孔改大了,加工时把待加工部分夹进内孔中,尽量减少外伸长度,你卡爪夹紧后开车不就安全了。

网友:
我就是来这里学习的!!!!!!!!!!

网友:
买大连卡盘打四个螺孔装上不就解决了么?????笨呢~

网友:
沈一机150标准配置是直径250短圆锥三爪自定心卡盘,换用短圆柱三爪自定心卡盘直径250或320卡盘必须配法兰盘。我是专做主轴法兰的。电话:13583798781

网友:
还是买个新的吧   。。。。。。。

网友(2011-02-20):
直接找机床厂叫他们多动动脑改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