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有震动

楼主(2010-11-30):
最近用了一机构,如下图所示,伺服电机带动齿轮在齿条上做支线运动(精度要求不高,50S可以接受),用的是直线滑轨导向,可是在私服电机运动过程中,私服电机的停得时候会前后摆动几下才能够停下来,以前没有用过这样的结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控制的时候,停前减速还是有摆动,速度很慢的情况下回好一点
问题:
1、私服电机是不是有带锁的那种(用的是不带锁的)
2、是不是惯量太大,私服电机的转矩太小,带动了私服电机的过冲,然后又返回到原点,产生的摆动
3、齿轮的间隙造成的摆动(齿轮侧隙30S),齿轮齿条重合系数1.8。

刚接触这一块的东西,特别是私服这一块,不是怎么懂,请大侠们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私服电机?啥东东?给私人服务的?
还是伺服电机?

网友A:
首先,你看看你的加减速是如何设置的;
其次,你的这个结构没有预紧装置,齿轮和齿条是会有跳动的,应该再做一个预紧装置,把齿条和齿轮之间的间隙调节合适。

网友:
应该是在执行找原点功能  是要摆两摆的

网友B:
用伺服电机还要用减速机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伺服电机还要用减速机么?

呵呵,很多情况下都要用的,而且伺服电机的减速机都是配套的,直接安装。

网友:
紧跟楼主,一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看看你的加减速是如何设置的;
其次,你的这个结构没有预紧装置,齿轮和齿条是会有跳动的,应该再 ...

这个预紧装置应该怎么做?

网友:
十分需要这番方面的知识··和楼主共同学习

网友:
比较简单的就是在齿条背面加一个偏心轮,就可以让齿条跟齿轮啮合的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很多情况下都要用的,而且伺服电机的减速机都是配套的,直接安装。

是不是高速的时候电机的转矩特性比较符合使用要求?

网友:
我们最近也在做直线运动的一个机构,和楼主一起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高速的时候电机的转矩特性比较符合使用要求?

这个要综合分析的,有时候是速度要求,有时候是转矩要求,有时候是精度要求;

比如你的负载所需要的扭矩和转速,并不一定能直接选一个合适的电机就能匹配,

往往需要变速才能使其二者兼备。

在一个就是精度,在用步进电机的时候,减速机在精度方面的效果比较明显,伺服电机本身控制精度就可以做的很好,所以这方面所表现的效果就不是那么明显了。

(看见楼主把字改正了,但是“振动”不是“震动”)

网友(点评):
谢啦,又学到不少,有时间一定好好请教!

网友B:
给楼主一个建议,如果工作台负载不大,建议把减速机去掉,用滚珠丝杠代替齿轮齿条。那样就不会出现振动了。

网友(点评):
太长了,用滚珠丝杠的成本太高,进度要求不怎么高,没那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一个建议,如果工作台负载不大,建议把减速机去掉,用滚珠丝杠代替齿轮齿条。那样就不会出现振动了。

你这么一说到提醒了我,楼主这套结构,从图上看起来,属于比较粗糙的那种,

但是为何要选用直线滑轨和伺服电机呢?

这样就有点显得不配套了。

网友(点评):
在X方向精度低一点,但是Y方向精度就有点高了,所以用直线滑轨。 本来想的是步进电机,但是方案讨论的时候没通过,只好用伺服了。

网友C:
1。建议楼主用同步带
2。伺服电机震动应该是控制的问题

网友(点评):
当初是考虑过同步带,被客户给否定了,我个人也认为用同步带好一点。噪音和精度控制都会方便一点。只好让电气工程师再试试啦!

网友:
建议楼主重新设置加减速度和加减速时间。
不要精度为啥要用伺服?负重很大吗?用带抱闸的感应电机就可以吧!

网友:
让电控工程师把加减速减低再看看。题外话,不知道你的设备干啥的。你的齿轮齿条间隙也够大的。

网友:
是什么PLC什么伺服?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
没用过这种结构。
锁不锁的没关系,伺服电机的刹车一般都是断电保持用的。

网友:
跟大家一同学习了,长知识了。

网友:
楼主的私服电机有意思!哈哈,怎么想起来用这样的结构啊?齿轮受到齿条的径向力怎么平衡?要不怎么会不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齿条太长了,几米长,难得做,空间也不允许。不过还是要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的是欧姆龙的,设置是电气工程师做的,这方面自己还不会。我想设置这方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试了好多次!

网友:
根据楼主的详细分析,速度慢的情况下摆动较小。应该是受力和控制的冲突。知道的是负载大吗?

楼主:
现在将控制部分改动了一下,加减速方面做的平稳点,中间速度快了还是有震动(噪音也很大),速度慢点就会好很多,现在调了一下侧隙,将速度放慢一点好了很多,基本上能满足需要!在速度一定的情况下重复定位可以达到10S以内,就是当速度变化大的时候就会出现稍微大的误差(一快一慢的转化时)。
谢谢各位的帮助,在调试一下看看。

网友:
还有,可能是在某个速度区内,系统部件间形成共振了,这样的话,把东西 把紧些,再加入一些削震的弹性元件,看行不.

网友:
我说的锁紧装置就可以消除径向力的,也不是消除,而是平衡,
要不然目前图纸上的状态,径向力完全承受在齿轮轴上了,
运动久了,还是会产生径向的交变载荷,这样就难免会振动了。

我说的锁紧装置,是跟齿轮装在一个基面上的,跟齿条没关系,不占用齿条安装的空间。

网友(点评):
这个没考虑到,谢江南兄提醒。

网友(点评):
楼下的,没看到我帖子吗?

网友:
这个和结构关系比较大,横梁的惯性矩一定要和伺服马达的惯性矩相匹配。所以你的横梁的重量,都不是随便给的。
以及横梁两侧的导轨一定要选负间隙的。
比较典型的这种结构,你可以参考一下钣金厂的镭射切割机的机械结构。另外,不清楚这位兄弟,你们设备的速度和加速度是多少。

网友:
缺乏这方面知识,学习中。

网友:
我一直在做这样的机构,结构看似简单。做起来还是出现很多问题。

网友:
是不是在低速下有这个问题呀
可能是驱动器的问题吧

网友:
首先检查一下您的装配,看是否安装不到位,再则,算一下扭转力矩,确认一下伺服的功率!

网友:
驱动器的参数设置有问题,把位置增益那项参数改大些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建议楼主用同步带
2。伺服电机震动应该是控制的问题

奇怪,为何客户会否定同步带,而采用齿条呢,有点想不明白

在考虑性价比的情况下,否定齿条,采用同步带应该是最佳选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1、显然同步带来代替这个结构应该是性价比很好的。
2、楼主的结构减速机机出轴受径向力是不合理的。
3、减速电机的驱动能力要能和负载匹配,并减小啮合间隙,机械间隙过大伺服很难做。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时候就是这样,客户的选择,态度也很坚决,所以也没的办法,只能做了,客户是上帝嘛!

网友:
装配上有问题或者负载刚度不匹配(只要载荷在范围内,可以调的)

网友:
我只见过小型的伺服结构,很稳定,也没出现过什么摆动过,不知道楼主的是怎么回事

网友:
驱动器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
是结构的问题吧,感觉这里装伺服电机有点奢侈。

网友:
我碰到过,伺服电机的惯量选得小了,机构的运动惯量大,故造成在告诉下电机不能立刻停下来。如果你的减速机速比能够大点,这个现象也可以消除。

网友:
应该是惯性量太低造成的,因伺服自 带自动增益控制功能,所以在停速度及拉力急速变化时,即启动和停止时会有自振现像,解决方法是更换大传动比减速机即可。在选用时及量使用中惯量伺服,小惯量的大概在1。27左右,中惯量能达到3。7-5左右,记不太清了,楼主可以查查说明书。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两个方面问题:一、结构方面:1:惯量不匹配,会产生震动;2:机构如果有过约束状况也会产生爬行现象;3:预紧你的有间隙的传动机构;
二、控制方面:如果你是用工控机的话,而且控制卡不好就会产生震动,专业术语叫做漂移,如果属于这样的状况建议用PLC控制就可以得到改善。PLC是非常稳定的控制器,目前是工业中最成熟的控制技术;如果你本身用PLC的话,建议你在布线的时候将动力线和信号线分开走,并且用双绞线做信号线,减少干扰

网友:
伺服应用方面,振动是常见的一种情况,可以考虑控制方面调一些参数,比如滤波什么的。。。。

网友:
以前有用过一个伺服电机,也出现过楼主这样的情况,在要停止的时候会发生震动,后来经过分析,主要是输出转矩不够,转速没有达到额定转速,加了一个同步轮的减速比例就好了,我想楼主遇到的问题可能是2个:1、电机惯量不够,
2、输出转矩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电气控制更改这些问题已经解决,现在就还齿轮径向力平横问题,真在解决。

网友:
私服 我玩过不少 电机也用过不少 私服电机是什么玩意 我就不知道了 期待高人中

网友:
应该是驱动器参数设置的问题。楼主的这种用法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请问是哪种型号的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