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6.0怎么打不开SW文件呢?

楼主(2010-12-01):
那位好心的大哥请教教我用什么方法才能打开SW文件,我现在很急用的 谢谢了

网友:
把SW文件保存为stp格式后再用ug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
先转两者兼容的格式

网友:
SW 默认SLDPRT 格式

二楼推荐你 存为 stp 格式

我推荐的是另存为中间格式 IGS 格式文件

这样用UG打开 IGS 格式文件 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