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胶齿轮怎么加工啊?

楼主(2010-12-01):
新产品实验需要如下规格的塑料齿轮,不知该如何加工或购买。

由于不是专业人员,表述可能不准确。
重点要求:
1
齿数160个。
2
齿宽0.7mm,齿形最好接近于矩形。
3
齿高1mm
4
齿轮盘中心园的直径7mm
5
齿间距0.7mm
6
齿轮盘厚度小于1mm
7 要求为精密齿轮。
8 齿轮盘的直径应小于90mm。
因为还处于实验阶段,上述要求的尺寸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改变。只要能保证齿数、齿轮盘的总重量尽量小、齿轮盘尽量平整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表述还真的难以理解。

网友:
这么多的话总结出来就几句话是有用的。内孔孔径是7毫米,齿数160,齿距0.7,外径不大于90毫米,厚度1毫米以下。嗯,这样的东西单个加工不会便宜的,没个几千拿不下。建议下楼主,找找看哪里有三维打印机的,做一个吧,几百块就成了,精度么凑合着用用还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