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齿轮硬车削用什么机床?

楼主(2010-12-01):
齿轮淬火后,车端面处的台肩和内孔,用哪一家的机床比较好?齿轮内径范围有Φ40---110mm。

能否发个照片,谢谢。

附:工厂以前是磨削加工,由于规模扩大,打算以车代磨来减少设备投资,刀具已选好,机床用什么型号的好?

网友:
这个选择还是比较多的,现在又许多数控车床是适合重切削的,你可以去咨询咨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硬车一般余量小的很,0.2-0.5mm余量。所以重车削要求的不高,只要是要求精度,非则保证不了平面度和齿轮精度,就怕用一段时间精度下降了,白费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是准备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给介绍一下呗。最好是国内 可靠又便宜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遗憾,国内没有真正的通用硬车车床,有专机硬车的,不适合加工小齿轮

网友:
国外的有,价格不菲。 当前长度: 1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您是不是做机床的?

网友(2011-01-21):
普通车床就可以,我们厂就这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们齿轮精度级别要求多少?我的QQ284998016,加好友。

网友:
由于磨齿成本太高, 齿轮渗碳回来,我们只加工内孔的,很硬啊,再说台阶的问题又不大的

网友:
精度级别1.6关键是车刀,只是硬车削内孔和台肩的话不需要专用的机床,普通的20车床就行,质量甚至能超过磨床,效率是磨床的3到5倍

楼主(2011-02-22):
回复 网友C:

谢谢,加好友啊,我QQ 284998016

楼主(2011-07-04):
回复 网友D:

是热后硬车吗?用CBN刀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热后硬车吗?用CBN刀具?

ys8就可以,是这样做的,渗碳回来精车内孔,由于渗碳后硬度高,所以光洁度还是很好的

网友(2013-06-03):
看内孔精度!

网友:
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刀具问题。。。。。
随便选一个20W以上的小数车基本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