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拔模斜度与凸台壁厚之间的矛盾?很高的凸台

楼主(2010-12-01):
例图,凸台高度接近50mm,内孔要安装自攻螺丝M3.9,凸台在入口处的内孔直径是3.7,然后逐渐减小到3.2,再减小到3mm,凸台外直径从7.84过渡到9.3,壁厚从(7.84-3.7)/2=2.07过渡到3.15,拔模斜度大于是0.5度左右,已经接近最小拔模斜度的极限,而如果我加大拔模斜度,则凸台根部的壁厚必然增大很多,甚至是4、5mm,这么厚,必然会在ABS塑料壳的外表面形成缩印,该如何处理这个矛盾呢?

网友:
注塑产品吗?那位帮解决一下,让我不懂的,学习下。

网友:
我以前在一个注塑厂实习过,也不会   ,不好意思

网友:
如果外观光洁度要求不高,可以考虑用尼龙替代,或许会好点!

网友:
以50mm的一半位置做中性面,一半(25mm长度)做正拔模,另一半做负拔模,这样就可以减小两端的壁厚差,而且也不影响脱模。供参考,你的图不太清楚

网友:
不好意思,有点错误,不会减小壁厚差,但能使根部总厚度减小

网友:
看不太懂事什么东西 楼主再上个图吧。就一个视图时回转体么?
学习一下

网友:
表面蚀纹可以降低表面缩水的痕迹,你的图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