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度的测量方法有那些?

楼主(2010-12-01):
同轴度的测量方法有那些

网友:
有知道的师傅,也顺便告诉我下啊,我 也想知道

网友:
是什么跟什么同轴?是螺纹跟轴同轴还是轴跟轴同轴?

网友:
要看什么跟什么的同轴度,工件不一样,位置不一样,测量方法也不一样。

网友:
要求不高的工件,可采用打表的方式进行简易测量,如果要求高些就需要借助测量仪或者专用测量具了

网友:
同轴度的要求有三种,1.外圆和外圆的同轴度(包括外螺纹和圆锥体)。
                                   2..内孔和内孔的同轴度(包括内螺纹和锥孔)。
                                   3..外圆和内孔的同轴度(包括螺纹和锥体)。
测量方法分为少量和大批量测量,少量以表测为主,效率很低;大批量,用专用量具测量,如同轴度环规和塞规,组合规等,效率很高,但量具制造成本很高。

网友:
看你的基本条件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