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水机的使用

楼主(2010-12-01):
谁有造水机的使用,谢谢

网友:
船用造水机的日常维护保养与故障检修
【内容提要此文针对船用造水机常发生的故障,
根据造水机的工作原理谈如何做好日常保养与故障维
修工作。
关键词船用造水机日常保养故障维修
远洋船舶上一般都配有制淡水设备俗称造水
机, 其生产的淡水主要用作柴油机冷却水和锅炉补给
水等, 在应急的情况下还可以作为饮用水使用。因造
水机生产的蒸馏水所含的矿物质少, 且未杀菌, 故作为
饮用水时需要经过矿化和杀菌处理。由于船用锅炉工
作环境的复杂性, 对锅炉水的盐份含量有严格的控制,
因此, 造水机生产的淡水含盐量是以锅炉补给水标准
为依据的, 由此可见, 造水机对远洋船舶, 尤其油轮是
必不可少的设备之一。下面根据本人实际工作经历, 结
合造水机工作原理, 介绍带竖管蒸发器的真空沸腾式
造水机的日常保养与故障维修。
真空沸腾式造水机的工作原理
用来制淡水的海水通过专用海水泵① 有的船舶
通过辅海水泵旁通供水来供给, 真空泵②和排盐泵③
的工作水也由它来提供。海水经过截止止回阀④进人
竖管, 竖管外壁充满温度较高的主机冷却水, 侮水在此
加温, 当达到沸点后即开始汽化, 在真空泵的作用下,
造水机内部空何压强降低, 海水在较低的温度下就会
汽化。流出竖管后蒸汽从水中逸出, 绕过横置的蒸馏
器上方的管壳式冷凝器两侧的汽水分离器, 从冷凝器
壳体上部开口进人。冷却用的海水在冷凝器管内流过,
管外的蒸汽被冷凝为淡水, 凝水聚集在冷凝器底部, 由
凝水泵⑤抽出送往制淡柜。蒸发后剩下的高盐度海水
由排盐泵排出, 以保持造水机内部海水液位的平衡。
真空沸腾式造水机的日常维护与保养
造水机在运行中的管理
岌二
下下
之之

造水机工作原理示意图
①海水泵②真空泵③排盆泵④给水调节同⑤凝水泵
调节进水阀, 保持适当的进水流量。
控制加热淡水的流量, 维持适当的淡水产量。
流量太大, 会导致竖管内海水沸腾过于剧烈, 影响凝水
的含盐量流量太小, 则会降低淡水的产量。
控制冷却海水流量, 保持适当的真空度。真空
度过高, 竖管内的海水沸腾过于剧烈, 将使凝水含盐量
增加真空度过低, 势必要提高海水的沸点, 这样容易
在竖管壁上结垢, 降低传热效果, 影响淡水产量。一般
情况下, 造水机运行平稳后, 真空度不会发生大的变
化。当船舶航行海域水温有大的改变时, 将会导致真空
度发生变化。
调节凝水泵的流量, 保持适当的凝水水位, 一
般维持在水位计一的高度。凝水水位太高, 超
过冷却水管的位置时, 将会减少冷却水的冷凝作用水
位太低, 容易发生凝水泵气穴现象。由于造水机在开启
初期, 运行状态不稳定, 所以要多观察, 等运行平稳以
后, 只要定时巡视就可以了。
造水机在停止工作后的管理
造水机停止运行后, 应将竖管内的残水放尽, 并保
持放残管开启。这时可以通过观察竖管内是否有存水
来判断竖管的结垢情况。根据需要, 定期向造水机内投
药除垢。过去常用除垢方法有三种, 但都有不妥之处二
造水机停下后, 趁热立即打开观察门, 往热面
上冲冷水, 利用热胀冷缩原理使水垢碎裂脱落。此方法
缺点是除不净水垢, 并可能会造成焊接处出现裂纹。
用机械的方法来铲除水垢, 这种方法效果很明
显, 但可能会对设备造成比较严重的机械损坏, 而且劳
动强度大。
化学清洁, 停下造水机, 用强酸性的化学药品
去清洗水垢, 如化学药品选用合适, 清除水垢将十分有
效, 若选择不当, 可能会损坏设备。现在防止造水机结
垢的原理是往造水机中加人少量的化学药品去破坏形
成水垢的晶格。最初采用聚合磷酸盐为主的化学药品,
因聚合磷酸盐在热水中有效时间很短, 很容易和水反
应生成正磷酸盐, 新形成的正磷酸盐跟钙离子化合后
沉淀下来, 失去防水垢生成的作用。现使用的化学药品
多采用聚丙烯酸、聚甲基丙烯酸、聚顺丁二配、干酸粉
和乙醇酸钠等。日常管理中还要注意定期清洗冷凝器,
维护水泵及盐度检测报警设备, 每年适当的时候检查
一次冷凝器和蒸发器的防蚀锌块, 必要时换新。
真空沸腾式造水机的故障及检修
真空度达不到规定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