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6X3内螺纹旋合深度

楼主(2010-12-01):
请问铸件中M36X3内螺纹,有效深度多少合适?能推荐个有效深度尺寸吗?另外此螺纹的中心离边缘多少合适,不至于加工时因为壁薄而螺纹开裂

网友:
你是不是做机床吊装孔用?一般来说壁厚只要超过你螺纹公称直径基本没什么问题。边距一般能超过你螺纹公称直径的2倍就基本可以(这个一般是经验值。至于螺纹旋和深度论坛里以前有专门的探讨,你可以收索一下)。我以前做机床的时候吊装位置都是局部特别加厚。一般是螺纹公称直径的两倍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机床上用的,比吊环要求高些,起支撑作用的。

网友:
地脚螺钉?一般不是细牙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地角  是起支撑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