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可以切割43MM厚的45#板??

楼主(2010-12-01):
钢板45# 厚度43 需要将板切成扇型,请问需要什么工艺切?

激光切割?

等离子切割?

……

网友:
首先想到:线切割!

网友:
线切割可不可以,有多大?

网友:
方法是多的,看看你的图纸再说

网友:
采用数控精密火焰切割费用最低

网友:
最先想到线切割,不行的情况下考虑其他加工方式。。。

网友:
先用氧割开粗,然后线割。。。

网友:
没精度要求 叫大家如何回答???

网友:
如果是那种大块的厚钢板,先用数控火焰割,再用线切割提高精度。

网友:
一般的氧气切割即可,要求高可以铣刀再加工。

网友:
还有水刀。

网友:
方法多了去啦,用气割

网友:
数控火焰切割,差不多了

网友:
来个图纸啊~
就一个厚度说明不了问题啊
零件大小、精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