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轴间隙调整

楼主(2010-12-01):
需要微量调整两轴间隙(同步进行),该用什么方案好些呢?  谢谢指点!

网友:
不明白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6 字节 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楼主:
就是两根平行轴,一根轴已固定,有时需调整另一根轴,使他们的中心距在需要时可以变化

网友:
  说的太模糊了       楼主还是再补充一下吧

网友:
方法很多,螺纹结构、圆偏心结构、楔块结构等等。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是的,楼上说的对
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的。

微调,同步,要看你精度如何,可调范围如何,调节后的尺寸要求如何等等。

网友:
你还是把你具体的要求说出来吧,比如精度,受力,要调整的范围,最好画个示意图

网友:
方法比较多的,看你精度要求

网友:
轴的长度,要调的范围及精度,载荷情况,最好详细一点,有图最好,不然很难解决。

网友:
用螺纹调节比较方面。

楼主:
引用 楼主:
需要微量调整两轴间隙(同步进行),该用什么方案好些呢?  谢谢指点!

谢谢大家的意见,我画了个现在使用的大概示意图,上轴是固定轴,下轴红色的是齿轮偏心套,在小齿轮(最下边红色)的转动下,偏心套内圈可以左右上下动进而带动下轴与上轴的间隙发生变化,间隙大概3到12mm,想问下大家让下轴只做升降运动没有左右运动,用什么机构更好些?

楼主:
引用 楼主:
需要微量调整两轴间隙(同步进行),该用什么方案好些呢?  谢谢指点!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2011-02-17):
方法很多,螺纹结构、圆偏心结构、楔块结构等等。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原来是压辊,可以参考卷板机的结构,螺纹带手轮来调节的(两端都有)

网友:
你竖直方向布置直线导轨,不就只能上下运动了么

网友:
用螺纹调节,我看估计能实现

网友:
是不是调同轴度啊?现场很多方法都可以调整,像联轴器之类的都需要安装的时候调整两轴。

网友:
无论换成什么结构,要左右精密同步上下调整,机构都会比这个复杂。问问老板造价先,嫌贵才让你想办法的话,图扔他脸上走人。

网友:
还是用原来的结构,下面的小齿轮改为小偏心轮。

网友:
用差动螺纹,精度可以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