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式龙门镗铣床 ,出现接刀痕

楼主(2010-12-01):
固定式龙门镗铣床 在加工工件和自铣工作台时出现接刀痕是什么原因啊??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有前辈能指点下更好!!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镗铣头和工作台台面不垂直,校正镗铣头和工作台面的垂直度。

网友:
处上面的原因外还可能是机床钢性差或间隙大或有让刀现象

网友:
测Y与Z轴的垂直情况或用平尺打表于Y轴平行,主轴卡表,表杆长好,轮一周检查。

网友:
呵呵    都是经验之谈                 学习……

网友:
不懂得不要误导  出现接刀痕是方滑枕 不垂直于横梁造成的 用平尺检测横梁 平行后 用主轴装夹表 越长越好 轮平尺检测的就是误差  调整滑枕1米0.02就好了

网友:
切削量不同造成的系统变形量变化,也是产生接刀痕的原因之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说的这种原因可排除,切削速度和切削量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主轴装夹表,轮平尺检验,应该跟主轴端吸上磁力座百分表然后打方箱四点一样的道理吧!
我用后一种方法将主轴调到0.01mm内,并在此之前三轴垂直都在0.02mm内。不知道,为什么还有接刀痕啊?

网友:
你用我说的方法在检查一遍 看检查的数值一样吗  如果一样就是铣头有间隙

网友:
用方规检查也得检查一下横梁和工作台的平行度 这点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