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0-12-01):
下图这个零件怎么加工,材料是45钢,也可以是硬铝
数量是:50件

请大家给出出注意???

网友:
国外有直接钻多边形孔的技术,德国、俄罗斯都有,国内恐怕没有

可以考虑冷挤压或者电火花加工,看实际要求了

网友:
看不太清老兄,能不能再传一张图片

网友:
抱着学习的态度进来看看。。。。

网友:
看了你发的图,六方孔一个尺寸是6,一个尺寸是5.1962,   5.1962尺寸要求还是比较严的,建议先用车床把Φ10尺寸车成,再用Φ4.5~4.9的钻头或铣刀把六方孔进行粗加工后,再用电火花进行加工。

网友:
本人没有实践经验,进来学习..在校学生。

网友:
车削底孔,挤压成形

网友A:
打一个相应的孔,用切割好的六角冲头在台钻上冲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采用12毫米铝棒钻孔,采用六角形模具挤压内六方。以内六方为基准车外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此零件重点就是内六角,建议钻头钻后用电火花,因为量也不多。

网友:
我们加工的时候,选用与尺寸相近的内六角,焊接,磨光

网友:
我看应该是采用热冲加工,就像做内六角螺母。

网友(点评):
同意15楼的观点,这种加工很常见,不过50个的量太少,不是很经济

网友:
先钻孔做以6方冲头冷冲压或者电脉冲打,后车外圆

网友:
不是很清楚 老兄能发个清楚一点的么

网友:
顶五民,车削底孔,挤压成形

网友:
抱着学习的态度进来看看。。。。 ,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手很多呀,长了不少见识。

网友:
用电火花比较好一点,直接用铣方机更好,国内有铣方机,但是铣内方的不知道有没有。挤压应该也可以

网友:
抱着学习的态度进来看看

网友:
就50件    还是去线切割吧

网友:
首先 片两个 断面 然后 打顶尖孔   六方孔 先做底孔 做一个简单的工装  进行热冲  在用 六方 顶尖孔 车成品  OK

网友:
热冲时注意  排气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一个相应的孔,用切割好的六角冲头在台钻上冲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才是最合理的加工方法

网友:
呵呵,上面很多人都讲到自制六方冲头,提醒一下,在六方冲头上设计一段螺丝,可用来最后退出冲头。这可是实际中遇到过的问题

网友:
电火花加工内六角,,,,,,

网友C:
1.车外圆,打5.1的孔,孔口C1倒角。
2.割一个25长的热处理过六角棒。
3.夹在三爪上孔口放点机油用手工敲。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车外圆,打5.1的孔,孔口C1倒角。
2.割一个25长的热处理过六角棒。
3.夹在三爪上孔口放点机油用手工敲。 ...

用手工敲?这能行吗?这孔不得敲斜啦?

网友:
底孔车加工好,可以上液压机直接用六方的冲头压下去就好了,车加工的深度要比实际深度加深,压下去的时候铁屑是排不出的

网友:
就算是电火花可以的话

也要看精度了

电火花精度不是很高啊

但是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网友:
整体加工用电火花打;
分开加工用线切割,然后焊接车外圆,速度快,成本低。

网友:
直接冷镦出,再车总长及外圆

网友:
刚在社区看到一个《旋转拉削加工内外六角的原理》,我看很适合你的产品,你去看看吧,在门户中的精华帖子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孔加工好,直接六角模挤进就可以,已经做过很多了

网友:
看有什么设备了

网友:
线切割不可以吗??、

网友:
同意10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个人意见认为:先钻孔,后冷挤压成型!因为冷挤压成型后可能会有些变形建议与加工孔做的稍大些,不要超过10.2

网友:
将扁方内孔直径算出,然后再用加工中心做出内扁方就行了的

网友:
下料——无芯磨——两平头——打孔——冲床
OK
减震器的活塞杆就是这样加工的

网友:
看上去应该是电火花加工出来的

网友:
量太小,建议钻底孔后电火花吧。

网友:
先钻个5个孔再用冲床把6角冲出来很简单的

网友:
可以考虑数控加工中心来实现

网友:
方法跟多的,LZ就地取材选用好了

网友:
长棒料平头车外圆留磨量(落料或者两件一起做)
钻孔精车孔
冲六角
无心磨外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