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切刀

楼主(2010-12-01):
反切刀是怎么用,刀怎么磨法,怎么装,从来没用过,求师傅帮忙

网友:
30度的尖头外圆刀看看就成了。不知道是左手刀还是右手刀。

网友:
反切刀是切削工件时工件反转,切刀的切削刃向下,切屑向下排的切刀。可以切断较大直径的工件。

网友:
楼上的正解啊   ,,,,,,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使用正反切刀同时切,那工件反转还是正转呢想不、通

网友:
3楼说的对,而且加工完正面的可以用反刀车后面及精度要求不高的其它止口之类尺寸。不用重新装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正反切刀同时使用,而是只用反切刀切削。

网友:
这是液压半自动车床经常使用的方法。
两把刀,两个刀架,两个拖板(相对的)同时运作,一个车端面一个车内孔;或两个同时车端面内孔。
在操作者站的地方看主轴是正转(正切)在车床那边看主轴就是反转了(反切)
一般铸造毛坯加工量大时,用那个作粗加工的,效率特高。

网友:
3楼对头。。。车细长轴的时候会用到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