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工装,工件加芯套用冲裁模做

楼主(2010-12-01):
“车床加工小老板,寻求技术方案,我给报酬!广东
各位好!我是从事车床加工的一个小老板,一般我们加工的是用车床把空心铁管切成大概7公厘厚再加工,有没有什么机械可以比车床更快的,要求的是一个小时可以切片一千五个铁环!铁管大概的厚度是5公厘左右!在这里问一下这里的行家们有什么意见!谢谢。。。最后可行的方案我可以给报酬!”
做一工装,工件加芯套用冲裁模做。

网友:
用无齿锯进行切,在锯的另一边放一个定位板,调节尺寸,使锯片距定位板7公厘,进行锯削,每次可以放三个管子左右,1500个每小时恐怕做不到

网友:
用锯床,几根管子一起锯应该是最快的了。

网友:
我自己建议是用软爪数控车床进行加工,用量块定距离,割刀切断,不知道每小时干1500能不能达到,我们工厂是内孔和外径全部加工,每小时只能加工200件左右。学习其他好友的方法。

网友:
什么材料?硬度?铁管直径多大?

楼主:
做一工装,工件加芯套用冲裁模做才有可能生产1500个/小时,用锯床锯要打锯齿,我是回小老板贴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英雄所见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