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请教

楼主(2010-12-01):
我是一个立式加工中心的新手,才开始上班现有些请各位帮忙:

1、主轴准停是什么意思(M19)

 2、参考点与第二参考点的区别

3、G68与G69的意思与作用还有就是应该怎么运用它
如果有加工中心和刀具方面知识的朋友请发到我的邮箱(baiwvfp2006@126.com)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
看看设备使用说明书吧

网友:
1、主轴准停是什么意思(M19)   M19主轴准停数控机床为了完成ATC(刀具自动交换)的动作过程,必须设置主轴准停机构。由于刀具装在主轴上,切削时切削转矩不可能仅靠锥孔的摩擦力来传递,因此在主轴前端设置一个突键,当刀具装入主轴时,刀柄上的键槽必须与突键对准,才能顺利换刀:为此,主轴必须准确停在某固定的角度上。由此可知主轴准停是实现ATC过程的重要环节。
  2、参考点与第二参考点的区别     一般机床厂家编制第二参考点是换刀的时候用的。当机床在达到第二参考点的时候 加工中心刀库开始换刀。

网友:
看说明书市个很不错的方法。支持!可是这些还不够。先沉下心来,认认真真的跟着师傅学习一段时间。自己多留心,多总结经验。以后就会慢慢的好起来的。
邮箱给你发了,注意查收。

网友:
看说明书。。。。。。。。。。。。。。。。

网友:
G68是坐标旋转,G69是取消旋转

楼主:
麻烦各位我上班的地方是没有什么资料可看的,所有有技术含量的东西都是班长在做我们只是算愉学技术所以一切都只有靠自己。希望大家能帮忙,我希望得到关于编程方面的知识,最好是能给我一些视频教学的网址之类的东西。在下十分感谢。如果希望能发到我的邮箱baiwvfp2006@126.com   谢谢!

网友(2011-01-03):
加工中心的编程和数控铣床编程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增加了用 M06 、 M19 和 Txx 进行自动换刀的功能指令,其它都没有多大的区别。
M06--- 自动换刀指令。本指令将驱动机械手进行换刀动作,不包括刀库转动的选刀动作。
M19--- 主轴准停。本指令将使主轴定向停止,确保主轴停止的方位和装刀标记方位一致。在大部分加工中心系统中, M19 包含在 M06 中,因此不需要另外给定。

  对于不用机械手换刀的斗笠式刀库和主轴移动式换刀的立、卧式加工中心而言,其在进行换刀动作之时,是先取下主轴上的刀具,再进行刀库转位的选刀动作,然后再换上新的刀具。其选刀动作和换刀动作无法分开进行,故编程上一般用“ Txx M06 ”的形式,不能分离使用。而对于采用机械手换刀的加工中心来说,可以合理地安排选刀和换刀的指令的书写位置和格式。

 在对加工中心进行换刀动作的编程安排时,应考虑如下问题:

( 1 )换刀动作必须在主轴停转的条件下进行。
( 2 )换刀点的位置应根据所用机床的要求安排,有的机床要求必须将换刀位置安排在参考点处或至少应让 Z 轴方向返回参考点,这时就要使用 G28 指令。有的机床则允许用参数设定第二参考点作为换刀位置,这时就可在换刀程序前安排 G30 指令。无论如何,换刀点的位置应远离工件及夹具,应保证有足够的换刀空间。
( 3 )为了节省自动换刀时间,提高加工效率,应将选刀动作与机床加工动作在时间上重合起来。比如可将选刀动作指令安排在换刀前的回参考点移动过程中,如果返回参考点所用的时间小于选刀动作时间,则应将选刀动作安排在换刀前的耗时较长的加工程序段中。
( 5 )换刀完毕后,不要忘记安排重新启动主轴的指令,否则加工将无法持续。
( 6 ) M06 涉及的动作较多,一般通过 PLC 对此指令进行设计控制,不同的系统设计其动作连锁要求也不尽相同,因此参详系统编程或使用说明书是非常重要的。

     G00 快速定位
G01 直线补间切削
G02 圆弧补间切削CW(顺时针)
G03 圆弧补间切削CCW(逆时针)
G02.3 指数函数补间 正转
G03.3 指数函数补间 逆转
G04 暂停
G05 高速高精度制御 1
G05.1 高速高精度制御 2
G06~G08没有
G07.1/107 圆筒补间
G09 正确停止检查
G10 程式参数输入/补正输入
G11 程式参数输入取消
G12 整圆切削CW
G13 整圆切削CCW
G12.1/112 极坐标补间 有效
G13.1/113 极坐标补间 取消
G14没有
G15 极坐标指令 取消
G16 极坐标指令 有效
G17 平面选择 X-Y
G18 平面选择 Y-Z
G19 平面选择 X-Z
G20 英制指令
G21 公制指令
G22-G26没有
G27 参考原点检查
G28 参考原点复归
G29 开始点复归
G30 第2~4参考点复归
G30.1 复归刀具位置1
G30.2 复归刀具位置2
G30.3 复归刀具位置3
G30.4 复归刀具位置4
G30.5 复归刀具位置5
G30.6 复归刀具位置6
G31 跳跃机能
G31.1 跳跃机能1
G31.2 跳跃机能2
G31.3 跳跃机能3
G32没有
G33 螺纹切削
G34 特别固定循环(圆周孔循环)
G35 特别固定循环(角度直线孔循环)
G36 特别固定循环(圆弧)
G37 自动刀具长测定
G37.1 特别固定循环(棋盘孔循环)
G38 刀具径补正向量指定
G39 刀具径补正转角圆弧补正
G40 刀具径补正取消
G41 刀具径补正 左
G42 刀具径补正 右
G40.1 法线制御取消
G41.1 法线制御左 有效
G42.1 法线制御右 有效
G43 刀具长设定(+)
G44 刀具长设定(—)
G43.1 第1主轴制御 有效
G44.1 第2主轴制御 有效
G45 刀具位置设定(扩张)
G46 刀具位置设定(缩小)
G47 刀具位置设定(二倍)
G48 刀具位置设定(减半)
G47.1 2主轴同时制御 有效
G49 刀具长设定 取消
G50 比例缩放 取消
G51 比例缩放 有效
G50.1 G指令镜象 取消
G51.1 G指令镜象 有效
G52 局部坐标系设定
G53 机械坐标系选择
G54 工件坐标系选择1
G55 工件坐标系选择2
G56 工件坐标系选择3
G57 工件坐标系选择4
G58 工件坐标系选择5
G59 工件坐标系选择6
G54.1 工件坐标系选择 扩张48组
G60 单方向定位
G61 正确停止检查模式
G61.1 高精度制御
G62 自动转角进给率调整
G63 攻牙模式
G63.1 同期攻牙模式(正攻牙)
G63.2 同期攻牙模式(逆攻牙)
G64 切削模式
G65 使用者巨集 单一呼叫
G66 使用者巨集 状态呼叫A
G66.1 使用者巨集 状态呼叫B
G67 使用者巨集 状态呼叫 取消
G68 坐标回转 有效
G69 坐标回转 取消
G70 使用者固定循环
G71 使用者固定循环
G72 使用者固定循环
G73 固定循环(步进循环)
G74 固定循环(反向攻牙)
G75 使用者固定循环
G76 固定循环(精搪孔)
G77 使用者固定循环
G78 使用者固定循环
G79 使用者固定循环
G80 固定循环取消
G81 固定循环(钻孔/铅孔)
G82 固定循环(钻孔/计数式搪孔)
G83 固定循环(深钻孔)
G84 固定循环(攻牙)
G85 固定循环(搪孔)
G86 固定循环(搪孔)
G87 固定循环(反搪孔)
G88 固定循环(搪孔)
G89 固定循环(搪孔)
G90 绝对值指令
G91 增量值指令
G92 机械坐标系设定
G93 逆时间进给
G94 非同期进给(每分进给)
G95 同期进给(每回转进给)
G96 周速一定制御 有效
G97周速一定至于 取消
G98 固定循环 起始点复归
G99 固定循环 R点复归
G114.1 主轴同期制御
G100~225 使用者巨集(G码呼叫)最大10个

M00 程序停止(无条件停止)

M01选择性停止
M02程序结束

M03主轴顺时针转
M04主轴逆时针转

M05主轴停止
M06换刀

M08冷却液开
M09冷却液关

M10夹紧 (卧式加工中心第四轴)
M11松开(卧室加工中心第四轴)

M15正方向快速移动
M16反方向快速移动

M19主轴定位
M30程式停止

M98 调用子程序
M99 子程序结束
http://www.busnc.com/

网友A:
干加工中心挺不错的!可我现在没机会了!在我做加工中心地时候.我认为程序是次要的.因为做来做去还是那几个指令..(指令是死得.多用几次就记住了)可是加工工艺.夹具设计和刀具的选择是主要的.如果错了一步或哪步选择不合理.损失是不可估量地!要想做好加工中心.还得自己下功夫.因为老师父没几个愿意把好的技术教给你.  TA门怕我们学会了抢了他们的饭碗.哎.悲哀啊!

网友:
好几年没碰加工中心了,代码还记得。但操作就手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加工中心挺不错的!可我现在没机会了!在我做加工中心地时候.我认为程序是次要的.因为做来做去还是那几个指 ...

你没有赢得你师父的心啊。

网友:
我师父?我没师父!偷学.嘿嘿

网友:
主轴准停指主轴定位到某一位置,主要用作换刀或加工某些特殊的工件(车系中心)等,第二参考点指预置某一位置,机床可以在程序中移到此位置,进行某些动作,例如换刀等。

网友:
好久没有碰加工中心了,其实加工中心入门很简单,用心去做,虚心请教,通过反复的操作、能够坚持就行。
失败了没有关系、你要勇于承认、找出原因、制定对策、不再重复发生错误,才会成功。

网友(2011-05-09):
给你个学习数控的网站www.cncpop.com

网友(点评):
很好,谢谢! 不过下东西要金币,那个金币怎么整呀, 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