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磁阀没动作了

楼主(2010-12-01):
   本人是半路出家,没有受过什么专业教育,还望各位多多指教
  今天同事让我去帮他看看一台机器,说是修之前各动作都还有,因为插头有点破了换了一个电磁阀线圈上的插头后(换的插头不是原装的),这个电磁阀就没动作了,线圈是220V,我量插头也有220V,但阀就是不动,手动用东西捅一下阀,阀有动作,换别的插头阀有动作,后来发现别的插头出来的电都是110V,但进插头的电是220V到线圈就是110了,而且线圈上明明注明是220V,有些不解,还请高人指教

网友:
如果是两位五通,考虑是不是两个线圈插反了。还有是不是插头不匹配,接触不好。

网友:
你这个就是电源电压低了,220V用110V的电当然没动作了。这跟插头和电磁铁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接电磁铁那两根线的电压是220V 还是110V . 220V就是电磁铁本身有问题,110V就是电源使用不当。

网友:
查查插头内接线位置对不对。
量量线圈电阻看看是不是烧了。
把好的插头装上试试看。

网友:
换个好的电磁铁上去,用你怀疑有问题的插头上去试试。看是电磁铁问题还是插头问题

网友:
直接换个新的电磁阀上去就OK了!

网友:
量量线圈的绕组。

网友:
可能是线圈的问题,或者看看撞针是不是坏了

网友:
插头上有电阻的,还有二机关

网友:
一般情况,可能是线圈的扎数不对,即新换的线圈扎数比以前的少不能提供足够的磁力

网友:
系安全问题吧,再换一个 呵呵

网友:
查查插头内接线位置对不对。
量线圈电阻

楼主:
回复 楼主:

补充一下,换上原装的插头后阀动作了,出来的电压是110V的。原装的插头里除了电阻还有一块很小的电路板,所有的插头都是进220出来就是110V了
但明明所有的电磁线圈都标注220V,这是什么原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补充一下,换上原装的插头后阀动作了,出来的电压是110V的。原装的插头里除了电阻还有一块很小的电路板,所有的插头都是进220出来就是110V了
但明明所有的电磁线圈都标注220V,这是什么原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补充一下,换上原装的插头后阀动作了,出来的电压是110V的。原装的插头里除了电阻还有一块很小的电路板,所有的插头都是进220出来就是110V了
但明明所有的电磁线圈都标注220V,这是什么原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补充一下,换上原装的插头后阀动作了,出来的电压是110V的。原装的插头里除了电阻还有一块很小的电路板,所有的插头都是进220出来就是110V了
但明明所有的电磁线圈都标注220V,这是什么原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阀本身没有问题,是换上去的插头跟原装的不一样,比原装的插头里少了一块电板,但还是想不能,220的线圈怎么让110的电驱动

网友:
换个线圈上去要是还不好就是插头有毛病了

网友:
这家卖产品的比较狡猾,换向阀电磁铁插头中间还带电路板,摆着害人出错。曝光下!出来的电电压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压!

网友:
是不是电磁铁里面的线接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补充一下,换上原装的插头后阀动作了,出来的电压是110V的。原装的插头里除了电阻 ...

不懂哦 请高手指点一下 线包是 220V的 那驱动电压应该也是220V  如果用110V的电压驱动肯定是电磁力不够的

事实是 110V的电压能够驱动220v的线包 并能产生足够的吸引力 驱动阀芯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的,我也纳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交流110V,机器是无锡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