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加工,请教

楼主(2010-12-01):
45号钢加工一个内锥长,49最小直径1mm,1mm孔内公差加减0.02mm,长度为17mm.孔与内锥粗糙度0.8,求教怎么加工

网友:
1先计算孔径与深度
2钻台阶孔
3先用较大的内孔刀加工且留有余量,然后较小的内孔刀加工且留有余量,如此反复。

网友A:
其实我的方法只适用于单件,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的方法只适用于单件,如图

长度17mm,孔直径1mm公差加减0.02的孔怎么加工呢?粗糙度要求也是0.8, 我就加工三件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第二种方法,就是先钻台阶孔,(再加工一只锥铰刀。可以先车削再铣槽再磨削的方法加工专用铣刀。),再铰削。我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第二种方法,就是先钻台阶孔,(再加工一只锥铰刀。可以先车削再铣槽再磨削的方法 ...

铣的话没什么意思啊。。。。。。。。。。。。。。。。

网友:
这是一个经验之谈,自已做的工具。

网友:
路过的,学习学习,不错的方法

网友:
好像不太好做吧!数控车不知怎样,或电脉冲。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你的内锥孔如果太长也可以到刀具厂定制专用铰刀。但是锥度要先计算好。

网友:
1毫米锥孔加工采用铰刀太难了。3个零件。最好采用慢走丝线切割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其实你的内锥孔如果太长也可以到刀具厂定制专用铰刀。但是锥度要先计算好。

订制铰刀的话需要花费多少钱呢?

网友:
做过内锥,普车先钻孔,后车,以前做的最小内径比你的大,车刀好进去,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建议自己制作好一些,可以拿退火的工具钢或者轴承钢先粗加工,再淬火,再磨削。主要是加工成铰刀的形状或者螺旋铰刀的形状,是在不行还有绝招      那就是把相近螺旋锥铰刀磨削成需要的锥度。

网友:
别想着用机械加工的方法了,粗加工之后电脉冲

网友:
15楼“做过内锥,普车先钻孔,后车,”学习

网友:
用电的吧!切削难保证。

楼主:
关键是粗糙度。。。。。。。。。。。。。。。。。。。

网友:
电火花加工吧,1mm的锥孔其它方法都不合适的,

网友:
做过内锥,普车先钻孔,后车,以前做的最小内径比你的大,车刀好进去,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 i  f, `+ j- R* u-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