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要真么保证精度,大家来出出招。

楼主(2010-12-01):
这是我们厂的轴承坐,材料T200。铸件。形状精度,位置精度要求很高。现在要用数控车床加工,大家出出招,怎么样才能最好的保证精度。

网友:
我的妈呀!基准尺寸这么大精度要求这么高?我们公司自由公差都是±0.2,我们那数控车咋这么水了。。。只能在这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是很大呀,主要是位置精度难呀。。。。期待高手出现喽。

网友:
应该要精车,光整。。。

网友:
先加工长的外圆侧,

网友:
先把左端外圆尺寸做到位。
车卡爪。
夹持左端,车右边外圆、内孔和两边的轴承室(用类似内螺纹刀的内孔刀)
如果车床精度做不到,那你就留余量慢慢磨吧!

楼主:
我觉得这个并不难啊,晒晒我的工艺。1粗车全部,关键部位留余量2mm,其余到位。
2夹左端直径140园,半精车直径85外圆,及两端内孔余0.1。孔口倒角1.5*30度(等下精车左端面双顶要用,左位置孔用倒拉的方式加工)。
3陶瓷高速精车各尺寸到位(达到磨的效果。
4双顶精车左端面。
大侠们看看我这样安排怎么样?其实这个如果用双顶加工后,整个零件全部同时车出(直径65除外),可以达到非常高的精度,就是要做工装比较麻烦。

网友:
设计人员有没有问题。

网友:
只用车么,我不太清楚数控车床及刀具,希望有精通的师傅教导我一下,我觉得不用数控车也很好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设计没有问题,我本身就是做设计的,同轴度的要求比这个还要严

网友:
内孔一刀出,上涨轴,精车外圆!

网友:
不知道大家有否看出来,同轴度的形位公差标注是错误的,同轴度的被测要素为中心线(轴线),所以箭头应该对准尺寸线,我说怎么看这这么别扭了,而且基准面A也应该对准尺寸线。

网友:
形状公差与位置公差的处置我认为不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您说的很对,是错了。谢谢提醒,呵呵有您的提醒我又进步了一点。以后小弟要是哪里有弄错了还望各位兄弟姐妹提醒,大家共同进步。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像楼上说的那样吗?请说明白点好吗?小弟我先谢过了

网友:
看来还是比较上进的朋友,那我再斗胆指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尺寸线的排列,一眼看上去就很别扭,不整齐,间距大大小小,作为工程师,哪怕是绘图员,也一定要让自己的图纸整齐漂亮,这个就是常说的细节问题,虽然小但是也一定要做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看这个,呵呵。有问题在提出来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自己设计的另部件都无法保证精度那赶快变更设计。

网友:
上磨床不是多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我设计的,现在是双顶内外全部同时车出,完全能达到要求,不用改了。

网友E:
你这个设计有问题吧!
尺寸精度那么低,位置精度有必要那么高吗?或者说,位置精度有那么高,尺寸精度不可能那么低,否则失去意义。

网友:
加工到这个尺寸还是可以满足的,既是轴承座,同轴度一定要好

网友:
弱弱的问下楼主:
右端φ72孔对左端A基准的同轴度0.005在加工中是如何保证的?如何定位夹紧,采用了什么夹具、刀具加工?
给楼主一个建议:φ65内孔最好给个公差,如上偏差+0.1,下偏差0。

网友:
二百五设计的吧,那么长,又是薄壁,还要保证两端0.005的同轴度,累死也干不出来。这个活要两次装卡才有希望干出来,每次装卡都很难保证这个同轴度,更别说加工变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要是都要夹这边夹那边就没搞头了,出车时像你说的那样没错,但经车的时候我们夹65的内孔,两端的内孔,外圆端面全部同时车出。你说准不准?

楼主:
看样子这个牵扯到设计问题,老子不干了。罢工!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两端φ72孔最好贯通成一孔,可以降低加工难度,更容易保证两孔0.005的同轴度。

网友:
做一个翻转夹具试试。或者可以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是设计人员,你说能行吗?肯定不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设计有问题吧!
尺寸精度那么低,位置精度有必要那么高吗?或者说,位置精度有那么高,尺寸精度不可 ...

同意,两个轴承一套同心度就能偏了不只一个丝,何况加工的时候0.005普通的内圆磨也很难达到吧。。

网友:
很简单,用得着出招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得了。这个也算不上什么问题大的活呀。对不对。

网友:
这样的东西,用HT不是很合适,粗糙度难保证

网友:
解决尺寸,位置高精度问题,同时要达到批量生产,高效率,高摩擦磨损润滑性能,低成本的要求,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采用高分子涂层技术。有兴趣请查阅社区铁路栏目

网友:
应该是设计有问题 但是估计也不是什么批量的东西 加工出来能装上轴承感觉好就行了 就说这个同轴度0.005检测一下都不简单 哈哈 见笑 别拍砖

网友:
如果有可能的话,建议修改一下结构,轴承中间不用台阶来限位固定,建议采用隔套的方式,保证精度那是很简单的事了,这个要调头车,保证这个位置度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