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QT6000-3

楼主(2010-12-02):
各位达人,目前有一个直径300左右端面要车,余量5mm,分三刀。零件很大,转速100。但是端面上有8个直径12的通孔。切削时冲击很大,用的是山特的专门加工铸铁的刀子,加工3个就不行了。不知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事情!

网友:
球墨铸铁 首先做好退火出来  其二不要分3刀加工   两刀最好 第一刀上4MM量

网友:
     大前角,负刃倾角

网友:
实在不行做几个芯棒把端面的8个孔端头堵上,然后就可以连续加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有需要,很乐意给你提供两个CBN刀片作为试验,免费的。

网友:
刀片只做3个就不行了,我想是刀片崩角的多吧!
你这是断续切削.
请将刀具的材料选择软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