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余量是怎么给的?怎么分配的?

楼主(2010-12-02):
如果一个轴,毛坯状态直径30,成品状态25,需要分粗车、精车、磨削加工才能达到要求的精度,那么总共的双边余量5一般怎么分配到三个工序中?或者说一般粗车、精车、磨削给多少余量?即假如让你编制工艺规程,您是按一定原则分配加工余量呢?还是按各种加工的合理余量来安排分多少个工序来加工呢?

网友A:
粗车 4.5  精车4.98 —4.96 最后留着磨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车 4.5  精车4.98 —4.96 最后留着磨床

你是说粗车余量4.5,精车余量0.46-0.48,磨削余量0.02-0.04吗?能说一下理由吗?磨削余量给的太少了吧?

网友:
是的。我也觉得磨削余量给的太少了

网友:
这要看你厂里德实际情况啊,精车能达到什么精度了

网友:
粗车4mm,精车0.5mm,磨床0.5mm

网友:
磨削应不要低于10丝,要不然技术差的员工绝对磨削不出来的!

网友:
磨削给40丝,单边20丝差不多

网友B:
我们这精车一般在20到30的余量,磨削在10到15。

网友C:
单边:粗车2mm,精车0.4mm,磨床0.1mm

这个应该差不多

如果机床精度好的话,磨削余量可减少到单边

网友:
磨削余量要看轴的长短了

网友:
精车20到30,看用什么刀,余量小,刀尖耐磨性要好。我觉得;磨量要20-30丝,精车0.5-1MM。

网友:
粗车到26,精车到25.2,然后再磨到25。就ok了。看设备怎么样,不行的话,余量在放大些。

网友A:
回复 网友D:

看你是 什么 磨床 我们是进口的磨床 也要看你们技术工的能力  你们的机床和员工能力跟不上 你还是多留点 我们这里 都是老技术工 余量少 他们有把握 可以磨的出来就可以 留多了他们还抱怨

网友:
回复 网友D:

长度没说,不知道刚性如何?
设备没说,不知道精度如何?
刀具没说,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材料没说,不知道加工性如何?
如果什么都优良,余量可以比设计手册的小。
楼主,先看看设计手册吧!

网友(点评):
大侠指点的精辟!

网友:
磨削留50丝就好了 。。。。。。。。。。。

网友:
六楼的不错
就是这样。实践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同意你的做法,但是我觉得磨效率太低了,现在好的车削刀具都可以达到磨的效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D:

看你是 什么 磨床 我们是进口的磨床 也要看你们技术工的能力  你们的机床和员工能力 ...

同意这位大侠的说法!主要看实际的设备及人员情况,再根据加工手册留余量!自己看着把握吧!

网友:
如果必须要按照这三道工序加工的话,同意10楼,其它的效率比较低。

楼主:
回复 网友E:

零件长度大约400mm。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机械加工工艺手册》吗?

网友F:
回复 网友D:

我有一本是《金属机械加工工艺人员手册》,是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赵如福主编。

网友:
磨削一般在车削经热处理后进行的,所以磨削余量还要考虑热处理的变形量,或整形后的变形量。不是一概而论的,一般放单边0.5先试试,根据实际情况再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F:

想听听您对它(《金属机械加工工艺人员手册》)的评价……

楼主:
回复 网友G:

按精车后就磨而没有热处理来考虑。

网友:
我做的我们公司的辊子 我都给他们留50丝磨量

网友:
回复 网友D:

(《金属机械加工工艺人员手册》) 俺经常在书中找点资料。
俺常用但不一定适合你用,俺关注面比较少。

网友:
粗车4mm,精车0.7mm,磨床0.3mmOK了

网友:
精车后就磨的话,余量可以小点,一般0.10左右可也。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些手册可以查到,粗车单边留1个,精车单边留0.1-0.07

楼主:
回复 网友H:

多谢回复,精车留0.1-0.07可能小些。

网友:
还要考虑你的轴在车削过程是否有变形,磨削后的精度要求

网友:
直接在《机械制造工艺设计手册》里面查询,就可以确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为什么我下载后是PHP格式?怎么打开呢?

网友:
余量是不定的还要根据你的热处理工艺来定,要是热处理变形系数大余量都要跟着增加··根据理论和实践来结合·

网友:
单边:粗车2mm,精车0.4mm,磨床0.1mm

如果机床精度好的话,磨削余量可减少到单边

网友:
    按你厂的实际情况咯      这东西都可以协调的

网友:
粗车3-4mm,精车留0.2mm磨量。

网友:
积分不够啊,难受中……

网友:
不是有表可以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D:

我有一本是《金属机械加工工艺人员手册》,是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赵如福主编。

我也是赵如福诶

楼主:
我的是《机械加工工艺手册》,王先逵主编,这方面的东西很少,只有1-2页。

网友:
单边:粗车1.7mm,精车0.5mm.磨削0.3mm;公差为:粗车:27.2——27.6;精车:26.25——26.35;磨:2499——25.0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边:粗车2mm,精车0.4mm,磨床0.1mm

这个应该差不多

这个比较好   很合理        其实这种上磨床的零件没必要粗车精车分得那么准确    上磨床时加工余量在20丝到40丝就可以了

网友:
46楼的书是从那里买的呀

网友(2011-11-23):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精车一般在20到30的余量,磨削在10到15。

磨削一般都在20左右吗?

网友:
我是过来学习一下的…………

网友:
这也值得讨论,粗车4,精车0.8,磨0.2

网友:
精车0.5mm,磨床0.1mm
我觉得还得考虑一下零件的长度

网友:
这都些什么问题啊。

网友:
可以查表的。呵呵。。。。。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粗车 4.5  精车4.98 —4.96 最后留着磨床

朋友,2丝怎么可以磨啊?我们这一般根据零件的精度以及是否热处理来,要求高的一般给3、4十丝。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朋友,2丝怎么可以磨啊?我们这一般根据零件的精度以及是否热处理来,要求高的一般给3、4十丝。

前面说了不用热处理的。

网友:
哪里有车床滚花呢?各位大侠

网友:
在精车和磨的余量留多少的问题,是看你的精车能达到多少的光洁度,如果是流水线的话(磨床刻度不动的情况下),余量越小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前面说了不用热处理的。

不需要热处理的话,一般留个二十丝的磨量就够了,不过有时也要考虑其他原因

网友:
主要看实际的设备及人员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