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螺纹加工排削不畅,怎么解决?

楼主(2010-12-02):
内螺纹加工排削不畅怎么解决? 材料为304 不锈钢  外螺纹加工没有一点问题  就是内螺纹加工出现刀片不耐磨的问题 应该是内螺纹排削不畅引起的! 请问该怎么解决! 叩谢!!!

网友:
车内螺纹是 速度慢点   不要速度 和车外螺纹 一样

网友:
车刀中心尽量低一点

网友:
试着加点石蜡油试试,冷却液也可。

网友:
车刀无法得到充分的冷却,加上转数过快

网友:
车速慢点,刀片换YG8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转速不能给太快!再加上切削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