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铸压蜡机带动压型模具的发展方向

楼主(2010-12-02):
      现在有很多企业生产全自动压蜡机,这样对模具的要求很高,对于厚大件或芯子较深的铸件,在模具里面必须设计循环水系统,保证蜡模的冷却速度,在生产工程中,您碰到比较好的模具设计方案拿出来我们分享一下,期待

网友:
    考虑这种模具结构应该和注塑模具相似。不同点:1顶件方式,塑料模具通用顶针顶出,精铸模板式顶出较多:2出件方式,注塑模的塑料产品可以在出模后自由落体,精铸模的失腊工件要考虑有接件器承接工件,否则失腊件很容易受损。
    仅是个人的看法,欢迎讨论。
   另询问楼主,自动注蜡机在实际生产中应用的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帖,
         首先可以肯定您对模具很有研究,对注塑和失蜡铸造也很有研究。您所说的第一点很对,但第二点有一些出入,现在全自动压蜡机没有接件器,他们在模具的正下方有一个水槽,这个水槽的水是流动的,当压好的蜡模掉入水中,由流动的水带到水槽的一侧,当然您所说的接件器,在以后复杂的薄壁件肯定用得到,所以非常感谢您的启发;
        全自动压蜡机有很多厂家在用,国内精铸设备生产厂家基本上都可以生产,但它适用于大批量生产,生产效率高,要是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
         谢谢您

网友B(2012-12-14):
我觉得不然,
精度高还取决于 压蜡机本身和模具精度,蜡料各方面因素
单从效率高而言,我们公司的 自动压蜡机我觉着没工人们操作来的快  不过 成品率和精度 相对人工肯定是较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不然,
精度高还取决于 压蜡机本身和模具精度,蜡料各方面因素
单从效率高而言,我们公司的 自动压 ...

一台设备安装两套模具不就生产效率快了吗?另外问一下 失蜡铸造的模具是不是都是铝合金的?

网友:
关于失蜡铸造的模具我见过的大多数不是铝合金,是模具钢吧,他必须保证至少8-10万模吧

网友(2018-08-23):
根据产品的量定的模具材质吧,量大的话自然要考虑好的材质做模具,压蜡机的话对于精铸自动的话用的确实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