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用深沟球轴承保持架断裂,原因有哪些??

楼主(2010-12-02):
虚心求教,请畅所欲言

网友:
原因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多了。

从何说起呢?

从一个小小的轴承看过去,你能看到整个世界。它包含的东西太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大致的考虑方向呢??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玄妙的,就是因为偏斜角超过设计值以后,导致附加偏载力破坏了保持架,
原因很多,有轴承自身质量问题,润滑不良导致早期磨损,还有就是超载导致的弹性变形过大,
2楼说的对,原因太多了,一句话讲不清楚,

网友:
建议楼主详细描述工况和轴承情况

网友:
有一点:
国产轴承的保持架相对国外大牌轴承保持架的设计,制造,落后甚多,比滚动体,套圈的差距还大。

网友:
差不多就这样

网友(2011-04-03):
国产的保持架确实相对国外的制造技术要差的太多了,不过国内好像好的保持架厂也很多,像金帝保持器

网友:
8楼做广告的吧?????、/、

网友:
问题比较大 真不好回答 建议楼主最好把你的所使用轴承的工况具体说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