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PLC数模转换

楼主(2010-12-02):
我们公司生产线上用的程序,数模转换这块儿看不太明白,尤其是H4 、H2 、H0 的含义没弄清,TO指令里没提到原操作数可以是H呀!图上是一个2DA的两个通道,请高手帮我解释一下启动转换的过程,谢谢!

楼主:
没人会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1-12-24):
H4,H2,是二进制的100,010,也就是b0,b1,b2对应的状态,再对照BFM的定义,你就搞清楚了

网友:
H4,H2,是二进制的100,010,也就是b0,b1,b2对应的状态,再对照BFM的定义,你就搞清楚了。从0到1的转变过程,要看BFM的定义

网友:
相同问题   谢谢楼上朋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