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弯曲成如下图,求助

楼主(2010-12-02):
说明:示意图,上半图为元件,下半图为要求的成品。材料紫铜,厚度0.5,大小20*50
       我的想法是1.先冲压成90度。
                         2.在手工折成要求的成品。
       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特别是“2.在手工折成要求的成品”

网友A:
这个零件数量如果比较大,应该采用成型滚压工艺。即整卷板材在前进中经过滚轮压成C型,然后切断。

网友:
做焊接吧                           ,,

网友:
有这样的成型设备

网友:
滚压成型 要注意 滚压时 胎具要有个角度  保证回弹成品

网友(2011-09-27):
引用 网友A:
这个零件数量如果比较大,应该采用成型滚压工艺。即整卷板材在前进中经过滚轮压成C型,然后切断。

做一个模具,直接人工成形

网友:
觉得人工成型效率低,因为有反弹么,还是滚压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