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冲操作工如何实行绩效管理

楼主(2010-12-02):
数冲工人该怎样核定工资才科学合理,是按照冲压时间还是次数。当然都会产生漏洞,如何有效的监管也是必要的。感谢大家积极参讨论和指导。

网友:
数冲作业时间包括机床保养时间,更换模具时间,上下料时间,实际运作时间,关键是怎样合理安排每个环节的时间运用

网友:
机床作业时可以做下一个工件加工的准备工作,调用程序,准备模具,材料,还可以把加工出的零件去毛刺

楼主:
但是用什么方法促使员工这么去做呢?
管理不好做是因为方法不对路。
你说的很专业,非常感谢你。
能否从管理的角度运用你的工作经验来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 可以对员工培训,然后计件,做的好的给予物质奖励,

网友:
最好是按工艺计件,员工间就没矛盾了

网友:
先可以确定每把刀安装的标准时间,让工人记录换刀次数及工位,由此可求出生产此产品的换刀时间;点检时间应该硬性要求;程序运转时间应该是可知的;拿取料时间也可根据材料大小进行分类预估出来;剩下的就是调试时间,一种是自己掐表,再有就是在编程时尽量避免复杂切替及操作,最优状况是无需调试直接生产,若需调试也要对调试动作时间进行了解,分解成单套动作时间进行累加,得出评估时间,可以作为参考计算。
由此可得出一个大概时间,有所偏差但还可以接受,然后就是根据实际的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你why9002 ,很详细,高手呀,以后多指教。

网友(2012-11-05):
都是高手 最近在研究这些东西 头痛

网友(2012-12-29):
工件加工的准备时间 和加工时间,我们单位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