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导式溢流阀与先导式卸荷阀的区别

楼主(2010-12-02):
请大家讨论一下先导式溢流阀与先导式卸荷阀的区别,应用场合和具体作用,共同点。

网友:
我也不会,坐等高人。

网友:
不是一回事吧,先导性溢流阀可以作为先导性卸荷阀用。

网友:
我知道,加我QQ439803105聊下吧

网友:
溢流阀的作用是稳定系统压力。当系统压力出现问题过高溢流阀就卸掉多余的压力及稳压。而卸荷阀就是当给以该阀信号该阀直接卸荷系统基本没有了压力。就是系统一个有压力与没有压力是它们的区别

网友:
应该很好区别的,溢流阀就是当系统压力超过一定时进行泄流,使系统压力稳定在设定的最大值,而卸荷阀是直接降低压力

网友:
先导式溢流阀是用来控制泵的出口压力的,也可以当作安全阀来使用,而先导式卸荷阀是在先导溢流阀的控油口上安装2位2通电磁阀。当2位2通电磁阀通路时泵出口压力流体经先导孔油口经电磁阀直接回油箱,实现卸油。电磁阀在断开的位置时,实现普通的溢流阀的作用。泄压阀的作用是,在液压泵不停止转动的时候,通过溢流减少能量损失,需要向系统供油的时候则通过电磁阀控制实现供油。不知道明白了没有!不明白可以问我!

网友(点评):
是那么回事

网友(点评):
解释的很好

网友(点评):
我想知道一下一般先导溢流阀在泄压状态下的压力是多少,就是样本里面的旁通压力及最小调定压力吗

网友:
先导式溢流阀就是当系统压力超过一定时进行泄流,起保险、稳压作用,先导式卸荷阀的功能和先导式溢流阀几乎一样,不过多了个卸荷功能,用先导式溢流阀的地方可以用先导式卸荷阀,但反过来则不可,先导式卸荷阀一般用在双联泵上,高压时让大泵无压卸荷,当然系统一样可能用到先导式卸荷阀,先导式卸荷阀和先导式溢流阀一样,都可用电磁阀来控制。

网友:
泄荷阀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在液压系统中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导式溢流阀和电磁溢流阀的区别呢?

网友:
比较基本的问题,任何一种液压转动基本原理的书上都有,一般没有单独的卸荷阀,一些阀的中位机能就有卸荷作用

网友:
前面的包含后面的吧!!!!!

楼主:
恳请版主来回答,到底先导式卸荷阀(DA/DAW)达到设定压力卸荷后,系统是有压力还是没有压力?

网友(点评):
你应该这样问,当卸荷时,A油口还有没有压力输出。这个我现在也在纠结着,不过我现在倾向于认为没有

网友(点评):
卸荷了,没有的,卸荷阀不能稳压

网友:
其实就是控制口不同,先导溢流阀的控制油口是主油路,而先导卸荷阀的控制油口是外控

网友:
膜拜中,学习了哈。怎么样也长知识了。

网友(2011-10-09):
一个有压力与没有压力是它们的区别

网友:
先导式溢流阀就是当系统压力超过一定时进行泄流,起保险、稳压作用,先导式卸荷阀的功能和先导式溢流阀几乎一样,不过多了个卸荷功能,用先导式溢流阀的地方可以用先导式卸荷阀,但反过来则不可。

网友:
期待高手总结一下。不甚感谢。

网友(2012-07-25):
学习了,高手真多!

网友:
一个是二级,一个是三级!卸荷阀要多一个换向阀,卸荷的!

网友:
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这样回答。真怕教会人被饿死。
溢流阀的作用应该清楚。卸荷阀很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个面积比的,先导阀还出来电磁阀,电磁还是先导是状语,主语呢。

网友:
跟本就是一样的

网友:
本人看来,溢流阀有时候被称为“安全阀”,但有时候被称为“卸荷阀”这是根据溢流阀的用途来分的。而溢流阀在系统中所起的作用一般只要看与其它阀组合的结构便知,例如:一般单独一个溢流阀使用,则为安全阀,而一般一个溢流阀与一个二位二通电磁阀组合使用,即此二位二通电磁阀作为溢流阀的先导阀,则此处的溢流阀被称为卸荷阀,但不是说此溢流阀只作卸荷作用,还作溢流作用,就看二位二通电磁阀所位何位。另外,安全阀即作溢流作用,即若它并联与泵出口,它保证泵出口的压力不高于安全阀的设定压力,而卸荷阀的作用就是使所有油的压力都经过卸荷阀,使系统压力为零。

网友(2012-08-24):
先导式卸荷阀比先导式溢流阀多个单向阀而已!

网友:
赞同大海无边的说法、

网友:
先导式溢流阀是有两部分组成,上部分是主阀,下部分是先导阀部分,是利用先导阀打开后主阀阻尼小孔产生压差从而使主阀口打开通油进行压力控制的.你所说的先导式卸荷阀应该就是指,先导式减压阀,它的外形和先导式溢流阀几乎一样,不同的是阀芯形状不同,进\出油口位置相反.

网友(2015-12-21):
从结构和原理上先导式溢流阀和先导式卸荷阀相同(都不考虑加电磁阀时),只是卸荷阀滞回更大。溢流阀滞回越小性能越好,卸荷阀滞回越大越好,根据压力流量特性曲线结合使用工况来选用。(例如钻床卡钻时,希望立即卸荷后反转就要用卸荷阀,如压力机压装轴承就希望恒定压力就需要用溢流阀,或有冲击的工况用于保护泵、马达等就需要溢流阀)。

网友(点评):
把阀的剖面图和压力流量特性曲线结合起来理解

网友:
谁能找到事物图让我看一下,我只见过原理图,事物没见过,哪位大神能让我张张见识

网友:
溢流阀的作用是稳定系统压力。当系统压力出现问题过高溢流阀就卸掉多余的压力及稳压。而卸荷阀就是当给以该阀信号该阀直接卸荷系统基本没有了压力。

网友:
坐等高手学习

网友B(2016-07-22):
功能不一样 溢流阀起保护作用 卸荷阀作用是在系统不需要压力的时候 让系统卸压 已达到节约能源的目的

网友:
学习了,高人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能不一样 溢流阀起保护作用 卸荷阀作用是在系统不需要压力的时候 让系统卸压 已达到节约能源的目的

所谓的零压卸荷,而主油路必须恒压在一定范围,机床的夹具,一个蓄能器带个卸荷溢流阀等,省电是一方面,发热也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