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SP23可以用做切纸刀的刃口吗?

楼主(2010-12-02):
看好ASP23高的耐磨性,准备用的长1.9米的切纸刀刃口上。但是不知道焊接性能,和热处理是否开裂。我的切纸刀片尺寸65*15*1900 请有经验的高手帮忙!先谢谢了。用这种材料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切纸刀的寿命,目标是1千万次。或都谁有更好的高速钢可以用。   请告知。

                                                                                                  敬礼

网友:
查下材质,看看含碳量就知道了低碳可焊性就好

楼主:
C1.28  Cr4.2 Mo 5.0 W6.4 V3.1

网友(2012-05-31):
我公司可以做,可以联系我1862791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