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传感器的寿命如何?

楼主(2010-12-02):
光电传感器、接近开关、编码器,等等,这些传感器的寿命应该是由原理类型决定的。寿命上一般大概是多久呢?请熟悉的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我都没接触过这些,进来学习。但我们用的是浮球开关,感觉很不好用。对液体有质的要求的,液体上有浮油很会影响灵敏度

楼主:
检测液面高度也有光电传感器的,比如红外反射式,不太受液面高度影响,但比你们现在用的要贵。
昨天查了查,没什么结果,看来这些传感器的寿命得问供应商。

网友:
这要看你用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    有没有外源干扰 ,   进口的一般能用2年左右    在没干扰的情况下  ,国产的就不知道了   我们公司用有几次用的就是国产的  浙江这边出的   一开始有变频器干扰   再实施防干扰措施下  还2天换了三个。

网友:
我说的是接近开关和光电开关   上边忘了说了 sorry..

网友(点评):
加个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