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安装方法

楼主(2010-12-02):
.修改环境变量。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新建---变量名:lang 值:chs。(chs就是简体中文的意思,以保证你的安装界面是简体中文)
2.Proe只所以稍微比其它软件难装一点,就是它license里的hostid要为你的mac号(用记事本打开ptc_li-4.0.dat。将里面的<00-11-D8-BB-5B-62>
(注:这里是.DAT里面的ID)全部替换为你自己的网卡ID(dos下ipconfig/all),
替换的具体操作为:单击记事本菜单栏上的“编辑”-“替换”,在“查找内容”里输入:<00-11-D8-BB-5B-62>
(在“替换为”里输入你的网卡ID: XX-XX-XX-XX-XX-XX,然后点击 “全部替换”,保存后关闭)。
2、开始安装。需要安装中文版(建议进行设置,否则安装页面为乱码,破解后亦可能为乱码)请先把我的电脑属性高级下的环境变量中新建系统变量,
变量名= lang 变量值=chs 或 =cht [简体/繁体],再进入安装程序,在选择语言时请勾选需要的语言,在继续安装直至完成!
3、双击“SETUP.EXE”开始安装.这里要是没反应的话不能直接安装的话,从压缩管理器里直接双击.EXE文件也可以.
下一步,接受许可证协议的条款和条件,下一步;不要安装PTC License Server,直接点Pro/ENGINEER进入下一界面,
选择你要安装在什么位置,最好不要安装Pro/ENGINEER Help Files,因为这个帮助文件占很多空间且没什么用,
继续下一步,单击“添加”-“锁定的许可证文件(服务器未运行)”-找到前面修改过的ptc_li- 4.0.dat(路径限英文,须将路径中的数字和其他符号去掉)
,下一步直至安装完Pro/ENGINEER 安装.
4、中间可能有个两个小细节 A当提示插入光盘2的时候 选择浏览直接选择CD2文件夹(注意不是打开文件) ,
程序可自动读取光盘2 安装CD2 再用相同方法安装CD3。直到安装完成 ,安装过程中直接点下一歨即可。
CD3的话一般是HELP文件,占很多空间.你要是装了请继续.
注意:如果出现正常安装完而无法启动的问题,请检查你的显卡是否为ATI显卡,若为ATI系列显卡则必须使用官方驱动,omega驱动不支持ProE等设计软件的显示。
5、安装完毕之后启动程序,发现界面为英文(已进行中文设置),而且license竟无效,点“OK”程序即关闭,
须破解:把CRACK里面没有用的文件复制到proewildfire/i486-nt/obj里面,然后运行改文件,点击PATCH---是。
选择文件,找到proewildfire/i486_nt/obj,这时你要选择文件类型,选择第二个类型.exe,然后找到XTOP.EXE--- -打开,弹出对话框,选择;是,
还是找到XTOP.EXE,如此三次,一共需要生成5个新文件(但是也有一次就可以的,只要不出现选择是或否的对话框就可以了)。未进行中文设置破解后可能为乱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去网上看视频啊,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