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套与轴的配合公差,请教

楼主(2010-12-02):
轴的转速设定在大约40r/min,要求轴能够进行轴向位移以调节尺寸,设备精度不高,轴材质40Cr,表面粗糙度大约6.3,轴套材质未定,负载也不大,请大家推荐个公差,我自己定在0.05mm的间隙,不知道可行不???谢谢!

网友:
一般套的公差都在3丝吧。。。。。。

网友:
根据轴的转速不是太高,有3-5丝间隙可以,轴承可以游动。

网友A:
表面粗糙度大约6.3似乎太粗糙最少要1.6;0.05mm的间隙与轴径相关。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表面粗糙度至少3.2.0.05mm的间隙可以的

网友:
间隙可以,粗糙度有点低,

网友:
跟直径有关系吧!

网友:
查一下手册,结合实际的加工装配经验,6楼说的应该差不多

网友:
问题不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差不多吧,,,,,,

网友:
粗糙度再高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面粗糙度大约6.3似乎太粗糙最少要1.6;0.05mm的间隙与轴径相关。

说的很对,间隙用H7/f6配合就可以。

网友:
H8/f7 Ra1.6
6.3的粗糙度,这个也太粗了些

网友:
常用涉及到配合的东西粗糙度我一般都限制在小于等于3.2以内。6.3的粗糙度实在....车床难道就差那一刀了啊??

网友:
6.3是太粗糙了,滑动摩擦面怎么着也是高于1.6!另外套里最后有润滑槽和孔,加点黄油总该要的吧!

网友(2013-10-06):
这个配合量要根据轴径还有扭矩计算的

网友:
粗糙度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