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的液压油换成机油可以吗?

楼主(2010-12-02):
详细的说就是本数控车床是用长城液压油的,但感觉对机器里的丝杠磨损的比较不理想,而且高浓度的机油还是相信会比长城液压油好些,所以我想问问如果换成机油用哪种机油会好些谢谢师兄师姐们的答复

网友:
一般机床的说明书上都对其所使用的油品的标注的。按上面说的去做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明白我现在就去看看,记得好像说明书上写的有很多型号的油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师弟受教啦,网址我会浏览

网友(2011-12-20):
详细的说就是本数控车床是用长城液压油的,但感觉对机器里的丝杠磨损的比较不理想,而且高浓度的机油还是相信会比长城液压油好些,所以我想问问如果换成机油用哪种机油会好些,  不要换 ,按说明书上要求用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