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换算锥的角度来转动小拖板?

楼主(2010-12-02):
普车加工内锥,锥最大外圆101mm,最小外圆31.5mm,长度给79,请高手帮忙求小拖板转动的角度是多少?
 我知道的是大外圆减小外圆除锥的长度乘28.7,可是算出来的角度不对!

网友:
回学校学三角函数吧,大外圆减小外圆除锥的长度乘28.7是小于6度以下的简化计算方法

网友A:
kan  书或者看工人手册。很简单的问题。看你上面说的,好像还有一个2你还没除。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kan  书或者看工人手册。很简单的问题。看你上面说的,好像还有一个2你还没除。很简单的

是啊~,,,,,,,,,,,,,,,,,,,,,,,

网友B:
(101—31.5)÷79=0.8797
tanA=0.8797÷2
查表得A≈24°

楼主:
买本工人手册得了。。。。。。。。。。。。

网友:
23.7434度  actan((101-31.5)/2/79)  用电脑你的计算器换算成科学记数法模式就好算了

楼主:
不会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1—31.5)÷79=0.8797
tanA=0.8797÷2
查表得A≈24°

怎么查表呢???????????????

网友C:
哈哈  会了不难 难了不会

网友:
锥度和斜度没搞明白。小拖板只能搬斜度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会了不难 难了不会

哈哈!这句话说的真对!精辟!学习了!

网友:
普车算角度实际没有多大用处,直接算出比,拿28。7来除,但是想要加工出来的锥试准确,还是得把锥度准。比如你的锥度是100长,那么你在校的时候长度起码要校到300以上,至于怎么校好像在这里发帖还不太好发

网友:
如有兴趣可以打电话给你讲。
本人电话13732111150

网友:
做图法,用CAD 直接画

网友D:
sinα=(101-30.5)÷2÷79=0.4462      α就自己查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sinα=(101-30.5)÷2÷79=0.4462      α就自己查表

请问,为什么要 101-30.5 ??
为什么不是 101-31.5 ??

网友:
呵呵,对不起我把尺寸搞错了。是 101-31.5,实在对不起。我就是在细节上,在2000年没有考上技师。搞得玩了8年才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