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轮机构分度后会出现抖动什么原因

楼主(2010-12-02):
我公司的一台滚子探伤机,是磁粉探伤机,探伤轴承的滚子,共有六等分,在分度后会出现抖动,工件放在上面会摇摆一会儿才停下来,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是不是槽轮机构分度要加阻尼器

网友:
看看是不是啮合的间隙太大,两个轮子中心距离可有调整?如果没有,那只有做个轮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