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迷惑

楼主(2010-12-02):
我们厂用的是空心轴伺服电机直接带来动一个九十度转位机构,转九十度好像是靠两个角度呈九十度布置的接近开关来实现,既然是伺服,应该用电机上的编码器就能实现转位了,那么两个接近开关起何作用?

网友:
防撞吧,为了稳妥起见,一般来说伺服系统中,除了伺服系统本身的编码元件可用来定位之外,还会加上一些硬件的定位装置。

网友:
接近开关应该是起保护作用的。但一般应该不止2个开关的,常见的是另外还有一个检测原点的开关,开机低速回原点用到。

楼主:
好像是有一个回零点的,回厂里问问然后再补充!另外社区中关于伺服控制的帖子不多,但一定隐藏了很多伺服控制高手,请大家踊跃发言,我这个帖子是抛砖引玉!

网友:
汗。你这个帖子,也就我这种菜鸟乐意回答

网友(2011-05-25):
接近开关起限位保护重用

网友:
我们这都在编码器上实现反馈系统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