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3爪把工件夹伤

楼主(2010-12-03):
   我现在开的是  韩国现代起亚SKT460     ,使用双主轴。   加工的工件缸筒。  使用的是3爪外撑。    经常在加工工件时把缸筒内壁夹伤。   想车个短点的爪又怕缸筒在加工中飞出来(因为在加工中缸筒经常跑位)          3爪已经跑位了,在没装夹工件时,3爪可以轻微的晃动。
  请朋友们给点意见。   如何克服工件内壁不被3爪夹伤 ,如何不让加工中的工件不跑位?

网友:
为什么不能用内胀芯夹具呢?把图形传上来看看吧。

网友:
可以给三爪上焊铜,然后再将三爪装到车床上车一下,就可以有了
也可以垫铜皮

网友:
你可以垫一个铜片试试看!!!!

网友:
我们常用的笨办法     车个铁套外径和你工件内径一样的        用爪子 撑上--再把铁套焊在爪子上--卡盘卸下来把铁套切开(三瓣)---按上 就可以了     和涨心轴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方法用过了  不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懂那是什么东西   我是新手。 呵呵       那我去找点图片   你帮我参考下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发张简图看看,这样才好说,不然给你的都是常规的解决办法

网友:
是的,要解决问题,提供的信息一定要详细一些。

网友:
不懂那是什么东西   我是新手
学习

网友D:
用软爪,行吗,你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软爪,行吗,你试下

软爪是个什么样的啊?有照片吗?

网友:
爱上BEYOND,真是巧我们又见面了,
硬爪就不说了,软爪一般是一些软的钢啊,铝呀,铜等等软材料根据加工件自制的,自制有定位的软爪,对工件二次加工还是有用的。

网友:
楼主在车缸筒外圆时的问题吧,你可以自制一个锥形塞代替3爪外撑,尾端也可用锥形塞或顶针。
方法好用别忘加分喔!

网友:
做个软爪,根据工件孔径车好爪外形,就行了。

网友:
看小台车的夹具吧

网友:
用内涨式夹具,不过得配个液压站

网友(2011-02-19):
用软爪呀.

网友:
最好发过来工件图纸看一下

网友:
同意5#,你焊好后,要把3爪外径车得和工件内孔一样大,绝对不会伤了工件的。

网友:
兄弟,如果想解决问题,最好把资料发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