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DIY之暖手宝鼠标

楼主(2010-12-03):
这是一个外国朋友的点子,乍一看起来,简单得有点搞笑,但是对于怕冷长冻疮的朋友,说不定还真有点用处。
做法很简单,打开鼠标,在顶盖内部铺上20个82欧姆的电阻,使用USB接口给它供电,如下图:

下面是USB接口定义图,注意不要接错线了。

为了确保供电,还需要修改USB接口,使它能供应1安培的电流。
一般来说跨过主板或USB卡上的保护芯片即可,或者将USB的+5v从主板上断开,加保险丝直接接电源5v输出,其余不动。
如果你不敢动拿机器”开刀”的话,使用两个USB口联合供电是个比较稳妥的办法。

合上鼠标,让我们来试一下。先测一下桌面,22.9摄氏度,摸上去还是有点凉的。

再测一下鼠标表面,37.1摄氏度,不错吧!

网友:
套个大线袋套进去好了,把鼠标垫也放进去,别浪费电力了 不过DIY精神可佳

网友:
还是很牛的。。。。。。。。

网友:
学习了,很牛的设计啊,顶一下

网友:
温度应该不好控制吧,烫手了就麻烦了!

网友:
操作过于复杂,我有办法更简单,不用电阻,只用铜线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这种包有卖的,直接插主机接口,把鼠标和手放在里面不冷,好像他们从网上买的25元左右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那玩意也用电 我的就一个针织口袋,没有加热  冬天用也挺好,还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