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模的增碳问题,请教

楼主(2010-12-03):
上次参加消失模铸造会议的时候,专家提出最多的还是消失模增碳问题无法解决,这样对一些含碳量较低的铸件就无法采用消失模铸造,大大的缩小了消失模铸造的范围,不知道各位专家是怎样做的,大家拿出来我们一起讨论一下,期待

网友:
是有这个问题,无法避免,浇铸过程中,模消失了,随着聚苯模的气化过程,一部分碳被‘吃进到液态金属’里了,这个怎么可能避免?
还有,产量大的消失模工艺,基本是玩大批量的铸铁件,稍增碳也不会有什么大影响,我做的系统中,有些都是直接就玩高炉的消失模流程,也不考虑这个问题,
超低碳的,你为什么要玩消失模?这个就值得商榷,

网友:
因为白模材料决定了其增碳是不可避免的。前一阵有听说过先燃烧白模后再浇注的方法,不过一直没听说有人做出实例来。如果有实验条件的坐下实验后分享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精密铸造中就是先脱蜡再浇注,留有残余的蜡对产品的影响不大,您说的方法可以试试啊,应该可以减少增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做设备及工艺服务的,没有实验条件。
先烧后浇理论上是可行的,不过对涂料的要求就会提高很多,而且泡沫能否燃烧充分,无残留也是值得怀疑的事。

网友:
要想完全烧掉聚苯模,要用氢焰富氧高温稀薄燃烧,完全烧掉没有问题,可以基本不留痕迹,技术上没有难度,俺就给人家玩这个,问题是你有无必要,消失模本身就是批量的活儿,产量大,效率高,产品大部分是铸铁件,有些是高锰钢件,对增碳不敏感,
还有,针对这个铸造流程,你预先烧掉模以后,有塌箱和其它产品缺陷,这个怎么考虑?

网友:
首先这个我也是只是听说过,实际没见过。只是完全针对消失模铸造降低增碳而讨论的。
至于此流程的铸造缺陷,我觉得如果是厚大件,塌箱是个潜在的问题,至于其他的产品缺陷,我到觉得应该比较容易控制,没有白膜就等于空腔铸造,适当的真空度还有利于铸件的品质。

网友(2012-11-19):
烧模是可行的,空壳浇注在我们这已经试验成功,增碳问题也得到啦有效地解决!

网友:
高温耐火涂料一千多一吨有意者联系qq121547209非诚勿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