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中心刀柄锥度的检测,请教

楼主(2010-12-03):
加工中心刀柄都是锥度的,但目前我们需要检测它,就是没有很好的方法。不知大家那位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或已经有了解决方法,希望能和我(大家)分享一下。
谢谢!
附带一张图片:
需要检测7:24的锥度是否合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去哈量购买7:24工具环规,就能检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这个应该要用红丹粉的方法。我们不想采取这种方式

网友:
如果单件用红丹粉试下还是比较简单的办法

网友:
那就用刀柄锥度测量仪,气电都有,实在找不到了俺就 卖给你。一般的单位舍不得买量仪,都是红丹粉涂色了事。下午去出差,去谈7套刀柄测量,有事留言或者打手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千分尺测量的方法 误差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气动测量的方法是肯定可以实现的。这个我们知道……
关键现在从成本考虑向用低成本的方法,而且是是批量检测,红丹粉也是绝对不可取的。
我的电话是18913161154,可以联系我

网友:
正弦规不行吗?

网友:
用对刀仪可以测

网友:
赞同批量时采用锥度量规,既可测量角度也可看最大尺寸的控制情况,如果只有几件需检测的话也可委托计量部门帮助检测,不需要自已配置

网友:
如果万工显上有大点的顶尖的话,也可以测出锥角的

网友:
作为车间用,效率最高的目前仍然是专用检具。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工件要检测。我想用正玄规配合平板块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点评):
根据工件的公差、正弦规和平板的精度来综合判断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爱德蒙得的,你应该听过吧!我们做了很做测量刀柄锥度的。都是用气动量仪测量!测量大小端面直径,计算差值,当然也可以直接计算出锥度,看用户是加工还是验收了。
塞规的方式缺点至少有三:1。一般过来要求是接触面积大于75%,多少是75%?也只能是大概估计一下
                                          2。效率低,得不断进行涂色,不方便,有时候容易卡主
                                          3,不能指导加工调机,控制产品质量趋势,只能超差时才知道不合格了,尤其是锥面比较长的话,直线度如何也不能判断。
下图是测机床主轴,内锥的测头照片。

网友:
       涂色法有它的弊端,但是楼上给人家夸大了,有检验的师傅涂色法看接触面积,还是比较靠谱的,不是你说的75%那么简单。我们采用气动测量或者电子测量,当然比那个方法先进。
    楼主就是嫌马尔的气动量仪贵才来这里问的。至于测量锥度的照片,我就不在这里发了,至少看起来不比老外丑多少,价格不到3/1-1/4。可气的是今天下午的一个电话,认为国内做不了,我让他自己去用户那里看去。

网友:
哈哈,看你能控制的精度了,做是都能做的。如果GR&R你能过就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我们目前就是因为气动测量价格偏高。所以想选择其他方式。
不过目前我们通过三角形原理,加上电感测头,初步已经解决了外锥度测量的问题。

网友:
三坐标里面很好建大的啊

网友:
用三坐标试试很简单的

网友E(2012-08-19):
1有红丹,2气动量仪,3比测表,4电感测头。5光投影。除5,都要模具精度高,耐用耐磨等,不变形。国内做的都不太好。精度不耐用。而且不能测锥长和V型槽中心距。

网友(点评):
第一,请把“都”字去掉;第二,你定检具的时候没有定这个指标,为什么人家要有这个功能呢?加了配置还是那么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1有红丹,2气动量仪,3比测表,4电感测头。5光投影。除5,都要模具精度高,耐用耐磨等,不变形。国内做的都 ...

我这里想做一台先用用。能不能联我,详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