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齿轮与斜齿轮传动精度哪个高?

楼主(2010-12-03):
直齿轮与斜齿轮传动精度哪个高?

网友:
斜齿轮的传动精度相对来高一点,它传动比较平稳,但是它有轴向力,直齿轮就没有!

网友:
个人认为:一般不会比较齿轮不太会用传动精度这个词,一般从运动准确性、工作平稳性、和接触精度方面考虑,斜齿轮重合度大,所以在这些方面比直齿轮有优势。但是斜齿轮会产生较大的轴向力,受载大的时候承载能力会受到限制。

网友:
斜齿重合度大。传动精度跟制造精度有关,跟是否斜齿轮和直齿轮应该无关吧?

网友:
新人报道,多多向各位学习..

网友:
斜齿轮会产生较大的轴向力,用人字齿轮就可以克服这个毛病,不过人字齿轮加工要麻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