浇注补缩不足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12-03):
浇注补缩不足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哪里要先冷?哪里要后冷?这个东西要搞的特明白,就在这上面找原因,

网友:
您的问题太笼统了,补缩不足有很多原因,如:铸件的厚度不均匀,冒口尺寸太小,冒口的位置,浇注参数不对等等太多的原因,请将您的的问题说明白

网友:
回复 楼主:

零件浇铸冷却收缩后,零件主体局部出现 缺少,模型结构不合理为补缩不足

网友:
冒口尺寸太小,,冒口的位置不对,冒口不够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是铁水的原因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和铁水也有很大的关系:
如:铁水的浇注温度,铁水的流动性,铸件的形状,铸件的组合方案,等等都有很大的关系。

楼主:
温度高了可能补缩不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温度高了可能补缩不足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温度高了一般不会产生浇不足的现象,但会导致铸件疏松和铸件表面粘砂等铸造缺陷,你们是什么铸造方法?能给我看看你们的产品吗?这样我才能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有很多原因,楼主所说的铁水原因也有的,比如碳硅当量,可以在满足强度的情况下调高CE
                     如果是球铁,还可以和球化率有关

网友:
建议保温冒口试试 另外加大冒口

网友:
如从浇口出看出补缩不足的话那就加大冒口加大浇道在就是加冒口发热剂

楼主:
湿型啥造型,没搞,这种情况不是特别多

网友(2011-01-12):
                           检查一下冒口工艺,

网友:
回复 楼主:

温度高了 浇注结束多顶几次流 就可以了

网友:
希望楼主上传照片,你的问题太笼统没有方向性

网友(2011-05-05):
学习一下增加知识。。。。。。。。。。。。。。

网友:
温度高了一般不会产生浇不足的现象,但会导致铸件疏松和铸件表面粘砂等铸造缺陷。

网友(点评):
z这要看铸件的结构大小,是否有热节,冒口是否合理,还可以在关键部位放置冷铁。

网友:
又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
偶来学习的~多谢各位师傅!

网友:
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工艺设计导致的

网友(2012-04-09):
好好看看铸造工艺的书,结合实际以及产品情况..

网友(2013-12-24):
首先冒口的不缩够不够、其次浇注系统设置合不合理例如:如果合金液体体在浇道内温度降低太多也影响冒口的不缩,铸件结构不合理,局部地方太薄,影响充型;合金成分不合理共晶点的流动性好,浇注温度太低影响补缩

网友:
补缩不足的原因有很多种,冒口的尺寸小,补缩通道先凝固等,应结合具体的情况才能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是铁水的原因吗

若是大批量的问题可以先分析下钢液的成分,浇铸温度是不是太低,模具有没有预热。个别件的话看看浇铸速度是否过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