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坯外圆未加工,直接调质会裂纹吗?

楼主(2010-12-03):
我公司两种规格的产品,材料均为40Cr,规格为105和115圆钢,在调质后出现开裂现象,但数量不是全部,只有3件与1件,经过金相分析,是热处理造成的,请教各位,毛坯外圆未加工直接调质会产生裂纹吗?

网友:
不懂,学习来的,明白人来分析分析

网友:
含碳量较高,快冷时易得到对冷裂纹很敏感的淬硬组织(马氏体组织)。
过热区在冷速较大时,很容易形成硬脆的高碳马氏体而使过热区脆化。

楼主:
自己顶一下,哪位能告诉我毛坯外圆未加工直接调质会产生裂纹吗?

网友:
这个淬火时冷却速度过快,产生较大的应力导致工件开裂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是少数出现这种现象,我个人认为是正常的!

网友:
毛坯外圆未加工直接调质一般不会产生裂纹,除非原材料上本身有裂纹缺陷

网友(点评):
是的,我们一般都要先探伤,然后再做热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 毛坯外圆未经过加工,看不出表面是否有裂纹啊?
不知一般的热处理厂家是否有对这种外圆毛坯面工件直接做热处理的经验可以介绍!

网友:
毛坯,尤其是圆形毛坯,直径小的,还可以直接调质,但大了就不行,尤其像40Cr这样比较敏感的材料,这类毛坯从轧厂出来,一般是自然正火状态,要先扒皮,才能保证所有件不裂纹,
毛坯的表面微裂纹,在材料原始状态是无法完全避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直接调质的外圆都不大,100左右的直径,莫非40Cr的圆钢毛坯很容易产生裂纹吗?

网友:
100左右应该算比较大了,我们这50以内一般直接做调质

网友:
应该不行,虽不知你材料的供货状态,但一般外表都有氧化皮吧,易出现微裂组织,调质会加大裂纹的,宏观就是开裂了,微观也是有的,你可以用磁粉探伤检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50圆以内一般会产生裂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毛坯表面是 有氧化皮,不过磁粉探伤也看不出来的。
因为我们这类产品量很大,为了节省时间就省去调质前粗加工,不知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控制呢?

网友:
首先说,坯料的‘原始裂纹’不取决于直径,原始裂纹与冶炼及轧制与冷却都有关系,有些裂纹是冶炼带来的,这类微裂纹只能在冶炼环节解决,其它没有办法,而40Cr又属于比较敏感的钢种,此材料作轴类,尤其大直径,热处理过程本身就非常容易裂,小直径也有裂的,只是内应力小,裂纹倾向小罢了,大直径裂的比较厉害,原因就是原始裂纹+内应力,

楼主不知道是不是专门玩加工的?假如是,对这类材料,假如是热轧料,又有批量,我们都是先粗扒,可以不完全扒光,进行初检,基本没有裂纹倾向的,就可以用,有一些裂纹倾向的,可以用‘轻拉’处理,减小裂纹倾向,轻拉要做模具,这个你应该知道。

实在没有办法,一个是换钢厂,一个是全扒,两者择一,

网友:
40Cr在热轧时,其表面有可能产生细小的裂纹,采用抛丸的方式或者探伤可以及时发现,工厂一般探伤是抽检,主要靠工人眼睛看。所以40Cr调质以前就需要先粗加工,以保证消除微小裂纹防止调质以后裂纹扩大化。

网友:
我认为材料有缺陷,不是热处理的问题

网友(2011-12-28):
你说的情况我也遇到过,量比你那大,

网友:
应该与加工外圆与否无关!数量比例不大就无所谓了,如果比例较大应该研究热处理工艺。

网友:
热处理裂纹是原材料的原始缺陷,或者是热处理工艺不当造成的,如果缺陷很浅,粗车后可以消除。

网友:
正火,粗加工,调制处理,半精加工,精加工           哈哈,想提高速度,节省成本,有可能适得其反

网友(2012-02-01):
毛坯,尤其是圆形毛坯,直径小的,还可以直接调质,但大了就不行,尤其像40Cr这样比较敏感的材料,这类毛坯从轧厂出来,一般是自然正火状态,要先扒皮,才能保证所有件不裂纹,
毛坯的表面微裂纹,在材料原始状态是无法完全避免的,

给我解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