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轴和从动轴,要中心在同一个水平位置

楼主(2010-12-03):
首先我不是装配行家,我手头有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主动轴和从动轴一个直径38,一个直径33,如何让他们中心在同一个水平位置?提供最简单的方法,谢谢!!

网友:
你问的不明确,你是怎样安装呢?如果是装配在箱体上,那么两根轴的安装孔中心加工的在水平位置就行?

楼主:
虽然在线等,只有一位朋友作答,但还是谢谢你!我自己想了办法解决了!

网友:
先大致找正,再用百分表找正。

网友:
   大点可用百分表,这太小了,  直接把联轴器调顺就行了

网友(2011-01-10):
加工一个台阶套,一侧内孔为33,另一侧为38,再把套对半破开,各焊接两个耳朵,再套在两个轴上,用螺栓连接。

网友:
楼主师傅能不能把您自己想出来的办法跟大家分享一下呀?谢谢您了!

网友:
最精确的还是用对中仪  对中仪是利用激光技术和最初的打表找正法工作的  比楼上的几位大侠说的方法都要精确 SKF有卖的 但是价钱很高 你可以找你当地的SKF经销商 看他们能不能提供对中仪租赁服务 你所在地经销商可以在SKF官网上找 www.skf.com.cn

网友(2011-02-15):
可以加工两个厚度相差2.5的同样的V型块,将底面放于同一水平安装台上,V型块V狗对正,然后38的轴放于底V型块上,33的轴放于高的上面,中心就可以对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