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洁度,厂里没鉴定,只是凭感觉

楼主(2010-12-03):
在材料相同
刀具的几何角度相同
车削余量相同
螺距相同
转速相同的情况下只是刀尖r不一样
r0.4 ,r0.8,  r1.2,  车出来的光洁度大概差多少
我们现在用r0.4  f=0.2做出来的活有1.6吗?
r1.2 f=0.22做出来有1.6吗?
r0.8  f=0.12  做出来有0.8吗?
厂里没有东西鉴定。只是凭感觉。不知道做出来行不行。有经验说一下嘛。

网友:
这个不是简单的可以不可以  要看材料
能够的话 把你的参数都写上  让大家参考参考

网友:
精加工走刀量一般要求小于刀尖圆弧的1/4。
一般的钢铁材料精加工走刀量0.1车外圆,Ra1.6基本没有问题

网友:
白钢的应该没有问题 可以达到 1.6

网友:
有个理论计算公式Ra=125fxf/r

网友:
你地,走太快了....一般都在0.1上下

网友:
学习了,原先还真不知道的

网友:
不好说,问题是你怎么个标准了

网友:
0.4R  0.2走刀的话,不带修光刃的刀片不会到1.6的,我用粗糙度仪侧过,这个数据的话基本在3.2-6.4之间

楼主:
忘记说了材料是不锈钢316L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用1.2的刀尖f=2.0有1.6么。

网友:
感觉也很重要,如果没有细纹的感觉,像磨出来的应该可以达到1.6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用1.2的刀尖f=2.0有1.6么。

应该不到的,估计F在0.12-0.15之间差不多。但你的机床刚性不是很好的话1.2的R角加工过程会很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公式和刀尖圆弧有关系吗?

网友:
不锈钢的话    R0.4   F=0.2达不到1.6
R1.2F=0.2可以到1.6
R0.8F=0.08才可以到0.8

网友:
回复 楼主:

f是进给 r是圆角半径,为什么没关系呢 这只是理论值,就是在某种进给和圆角半径下所能达到的最好的粗糙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你的公式, 感觉不对样。
能在具体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今天用仪器打了一下 。基本差不多。r1.2  f=0.18 最好

网友:
这个有样块吧,比对一下

网友:
你怎么鉴定光洁度,不知道么?

网友:
粗糙度不仅跟刀尖角度有关系,跟主轴转速,进给量,吃刀量都有关系。粗糙度系数是越小越平滑,眼睛看很光亮的,粗糙度不一定低!按常理是刀尖角度越小的,适合做精车,加工出来的粗糙度小。如果想让粗糙度低,就选择刀尖角度小的R0.4就足够了,转速快点,进给慢点,应该就可以达到效果了!

网友:
市场上有卖专门测粗糙度的仪器,凭感觉是不行的!

网友:
高速小进刀,刀刃小角度。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的意思是刀尖r越小 加工出来的粗糙度越好么。
我感觉不是这样的。刀尖r越大加工出来的光洁度越好。我们用r1.2  f=0.18差不多有1.6
   而用r0.4 f=0.16却没有1.6.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这个不是一定的,只是刀尖角度小的,加工出来的尺寸比较精准,适合用在精车上,至于粗糙度要有车床的转速和进给量还有吃刀量配合得到的。粗糙度小也不见得加工出来的尺寸就能满足!

网友:
问什么精车用的R角较小呢?主要是因为xiaodeR角机床或刀具振动较小。你能经常用R1.2的刀片做精车,你的机床刚性肯定不错或者是用的大机床,630,650或61100的车床。

网友:
不锈钢可以车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