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 留量

楼主(2010-12-03):
各位师傅们大家好 请问

 轴热处理 留量 比例  调质与淬火 请师傅们 指点

网友:
一般都是粗加工后调质,直径不一样,余量也不一样,具体留量可参考有关工具书,调质后要增加矫直工序。

楼主:
按理说  轴应该  直径与长度   有个系数比

网友:
楼主这个调质就是淬火加高温回火,为什么还药淬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