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壳纸盒局部过胶后的定位,求助

楼主(2010-12-03):
最近做一个纸盒机械的项目,纸盒的内壳是由半硬纸板切缝然后粘接到一个方形的围条上,过程中有塑料块放在芯部辅助成型。工艺是这样的,内壳在四条折边局部过胶后,通过输送机构送到一个位置定位,同时上方塑料块和围条一起下压,借助下方的方槽和压紧机构让内壳的四条折边折起来,向内同时粘住围条。现在局部过胶后的内壳如何输送和定位不好处理,因为四条折边都过了胶,不能夹持。

请各位大侠帮忙出主意。

网友:
自动生产线上的滚扭杆或齿链滚轮运送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
直接在流水线的上方成型,成型后下降就直接落在皮带上,这样就能传送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吧,你可以夹内部那两个孔啊,参考机械手吧, 也可以用真空吸盘了。定位应该简单了,纸板先定好,内壳用气缸运输过来就行了, 机械定位,还可以调整。技术含量高点,就搞个步进电机,伺服什么的。

网友:
激光传感器或光栅尺定位,真空吸盘放料,窄传送带送料,上下双带,一个步进驱动,用斜齿轮将两带连接,可以实现,这个难度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