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钻加工孔径过大,什么问题?

楼主(2010-12-03):
用加工中心钻⊙14.5的孔,使用装刀片的强力U钻,加工出来孔径过大,达到14.7~14.9,这是什么问题?加工出来的孔内部有台阶,部分孔底中心还生成直径约1.5的铁丝状切屑,长的生至孔口,难以理解。

网友:
是不是钻孔的进刀速度太快了。

网友:
有可能是钻头每个刃不对称,钻的时候产生振动,还有一个是每个刃的后角不一样导致摆动,就像普通钻头一样。

网友:
有台阶?是否排屑不畅,或是积屑瘤,造成的。

网友:
钻头有问题了。。。。。。。。。。。。。。。

网友:
刀体太长了吗?9 @  `2 S$ U% s: O
进给多大?

网友:
是不是进给速度太快了

楼主:
刀柄为BT40的,这个刀杆总长将近300长,打钻头跳动有0.08,怀疑是有点问题,但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网友:
进给打太高了吧?这么长的钻头容易产生受弯.或者是刀片不锋利积屑啃出来的

网友:
兄弟,是什么U钻?
20 倍径的?还没听说过!社区10 万人也不会有人知道的吧!
高人呀!高人!
能给点照片吗?

网友:
楼主,不知你的U钻的内冷是否好用啊?
还有你加工的孔多长啊?
如果太长了,就算是再好的U钻,这铁屑也排不出来啊。

网友:
还有,超差的原因有可能就是你的刀具现在的静平衡不好,0.08mm,在高速旋转的过程中,就不止0.08了。

网友:
最好,能提供你用的转速、进给,

网友:
瞎搞,有20 倍径的U钻吗?什么品牌的?20 倍径的只有可转位枪钻吧!
U钻是浅孔钻的简称,一般是5倍径的,偶尔有长点的,一般也不推荐。
楼主耍的是什么高级武器?
概念都搞错了,唉!

楼主:
刀柄是加长的,直径⊙63,钻头只有61长呢,转速只有500r/min,进给0.06mm/r,已经很低了。孔为盲孔,只有35深。

楼主:
开始没说清楚,加长刀具只是为了躲开工件干涉,工件为车桥轴管,轴颈较长,现已联系刀具厂商,看是否刀具问题

网友:
沒有用过这类钻花,学习学习!

网友:
装夹吧,别说是弯了

网友:
呵呵,证情况下,U钻应该是断屑的,出现不断屑的情况,有可能是刀片的选择不对。还有内冷是否打开了?如果没有,铁屑不能及时排不出来,也能造成这个效果。
U钻如果不开内冷,就和普通钻头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转速高点,进给高点,尤其是在加工孔深比较大的孔。

有这么大加长杆,刀具本身的自重容易造成静平衡不好,这个不知道你用的是谁家的刀具。

网友:
用加工中心钻⊙14.5的孔,使用装刀片的强力U钻,加工出来孔径过大,达到14.7~14.9,这是什么问题?加工出来的孔内部有台阶,部分孔底中心还生成直径约1.5的铁丝状切屑,长的生至孔口,难以理解。
刀柄是加长的,直径⊙63,钻头只有61长呢,转速只有500r/min,进给0.06mm/r,已经很低了。孔为盲孔,只有35深。

大概的意思知道了。
还有点牙膏没挤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你刀杆太长,刚性不足

网友:
先打小孔在打打孔看效果好些吗

网友:
工件硬度多大?
要排除刀具的原因。。
最后才是加工方法。。。

楼主(2011-01-08):
此问题已解决,犯了低级错误,此刀杆由3部分组成,操作者在安装时没有充分加力,造成上述加工现象。修正后,转速1300,进给150,使用正常。

网友:
现在的工人一般靠手感来拧紧,对这种有精度要求的东西,最好是给配个带力矩的扳手.

网友:
同时对楼主负责任态度赞一个.

网友(2014-12-19):
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 楼主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中心不对,购买偏心套进行调整

网友:
对楼主负责任态度表赞

网友:
钻头的精度问题